[电动] 自己做的电磨,当时速度不高,但上个小锯片 一样能轻松把肉切了,指头...

楼主(2025-09-08):
哈哈,千万小心锯片,以前用砂轮锯片,切过铁皮,碰到手,就是感觉比较烫,不容易切进去,

但是今天上了个不锈钢锯片,切割一个铝皮,不小心,手抓的地方太近了,稍微碰一下,指头就切了一个半厘米深的口子,当时就很大口子的出血了,,马上用水冲,然后按压5分钟,能止住了,

哇,锯片很小,电机速度也比较低,但切的超级快。

千万别上锯片!
人家说角磨机不上,就是小电钻也别上。  小电磨上锯片,锯木头,也容易卡住,如果猛的一弹开,碰到那里就完蛋了。

也不要戴线手套,钻头,锯片也容易挂上。更危险。

网友A:
锯片很危险,我用角磨机带锯片锯木头 碰到了木结,也是把手上的皮切掉一大块

网友:
千万不能用高转速的电机装锯片!

网友:
锯片很危险。

网友:
光是看文字都觉得很痛。锯木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F夹固定然后拉木锯……

网友B:
一直以来,有不少人总是在苦苦寻找可以调速、降速的角磨机,以为速度低了就安全了,我总是劝告他们不要这样想,但无人听我的。现在,楼主用铁的事实证明了,速度低也未必会带来安全,用正确使用方法才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有不少人总是在苦苦寻找可以调速、降速的角磨机,以为速度低了就安全了,我总是劝告他们不要这样 ...

锯片,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危害哦.

网友:
别说锯片了,我拆机测试马达,分体马达那种,没装外壳,用手捏住,通电就被马达风扇开了个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片很危险,我用角磨机带锯片锯木头 碰到了木结,也是把手上的皮切掉一大块 ...

看到无良商家带货,卖一个转接头,装在电钻上,装木工锯片……

网友C:
切割用,电机必须固定牢固才行,电机转速快,不小心就会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用,电机必须固定牢固才行,电机转速快,不小心就会受伤!

是的,锯片很容易跳,不是自己以为的低速就不跳

网友:
太危险了吧。

网友:
锯片确实很容易跳,不要认为自己力气大能控制住,一定要固定好再使用,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不过运气好没伤到手。

网友:
太危险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但一定要多加小心

楼主:
磨片不容易跳,锯片比较容易。切肉会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片很危险,我用角磨机带锯片锯木头 碰到了木结,也是把手上的皮切掉一大块 ...

好运!人品棒棒的

网友D:
刃前不能有肉,这是铁律,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刃前不能有肉,这是铁律,切记

那些锯木头的大带锯,是不是超级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锯木头的大带锯,是不是超级危险。

是的,最怕的就是断条

网友:
电钻装锯片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