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无频闪维修工作台灯

楼主(2025-09-08):
阳台上的小工作台,一直没有固定台灯,最近得闲,很多时间玩DIY,是时候给自己装个台灯了。

灯架是拼夕夕13块多包邮的手机俯拍支架,到手后琢磨了一下,在不改变它本来手机夹功能的前提下,给它改成一个维修台灯。
方案如下:
光源:SST20朗明纳斯10W高显指RA95 LED(工作在3W状态)
供电及接口:淘汰手机充电器,TYPE C接口,5V供电。
恒流及调光:不调光,不用任何电路板,直接用20W2Ω水泥电阻限流(原理级无频闪),实测5V供电时LED侧电流1.05A,电压2.839V,约3W。
散热方案:LED采用铜基板,涂抹导热硅脂用螺丝固定在长80宽30厚10mm铝块上,为加强散热,铝块上均布加工3mm通孔72个,形成自然对流。水泥电阻固定在台灯本体支架上,微热。
使用效果:非常满意,无频闪+高显指LED光色看起来就是通透舒服。
合计成本:除了台灯支架外,其余全是库存的小零碎,妹再花钱
先上安装好的成品图:

楼主:
再来LED散热方案,这个零件花了点时间,本来想直接买散热片制作的,但一来要花钱,二来不好和手机夹匹配,三来不是亲手制作的总觉得妹有灵魂

网友A:
从些看片更爽了。

楼主:
继续,限流水泥电阻、开关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没扩散罩非常伤眼睛的

楼主:
继续,UT136C实时监控散热铝块温度,温度探头用小木头塞在在最靠近LED铜基板的散热孔里,连续点亮1个多小时后的温度不到50°,说明这个方案完全胜任,LED寿命有保障。

上图,一个多小时后的实时温度48.7°,此时的环境温度为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些看片更爽了。

对,显示器前面有盏灯的确更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扩散罩非常伤眼睛的

注意看LED散热器上那个黑色的半圆弧装置,就是遮光的,LED不会直射眼睛的。
如果你说的扩散罩是柔光罩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现在这样光线非常通透,本来还做了一个COB的灯板,正白色,那个有柔光罩,但真没有这种高显指看起来舒服,对比后淘汰不用那个方案了。

如图,这个就是COB方案,发光面积是单颗LED的几十上百倍,但实测后果断pass掉啦

网友C:
这散热,别把灯珠冻感冒了

网友D:
我有强迫症,这类功率型设备必须使用DC-DC方案,但不是说DC-DC方案一定会频闪,其实交流供电的低档LED照明灯一样可以小改就成无频闪灯.

网友E:
一直不太明白,pwn恒流驱动,几百K甚至M级频率调光,且在LED上并联电容,这样应该不算频闪了吧,我自己用的工作灯驱动IC,看官方PDF也说明LED并联电容确实可以大幅降低闪烁。难道非得要线性恒流才是无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强迫症,这类功率型设备必须使用DC-DC方案,但不是说DC-DC方案一定会频闪,其实交流供电的低档LED ...

本来想整复杂版的可调光啥的,都想着嘉立创去打个板了,但那天无意中翻了个大电阻出来,可调电源试了下正好合适,那还打个毛啊,本来这种工作台灯也没啥必要调光,直接一串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别把灯珠冻感冒了

其实我刚开始心里没底,怕散热不够,问过AI的,AI对我这个方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不太明白,pwn恒流驱动,几百K甚至M级频率调光,且在LED上并联电容,这样应该不算频闪了吧,我自己用的 ...

嗯,其实主要是用在这里没必要,加上偷懒和节约成本,所以用电阻限流,这本质上和线性恒流方案也是一回事。
现在的LED驱动所谓频闪确实已经肉眼不可感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看LED散热器上那个黑色的半圆弧装置,就是遮光的,LED不会直射眼睛的。
如果你说的扩散罩是柔光罩的 ...

再说一次:
没扩散罩非常伤眼睛的

网友F:
手机支架有链接吗 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一次:
没扩散罩非常伤眼睛的

难得这位老兄这么晚还在提醒,收到了,谢谢提醒
我也再说一次,不要直视LED,不要用垃圾发蓝LED,根本不伤眼睛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现在这样不是伤眼睛的问题,而是完工度不够的问题,灯珠裸露,回头看整个罩子上去也不是不行,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支架有链接吗 看着不错

拼夕夕上蹲就是了,随便找个收藏,刷两天它大概率就会给你个小惊喜

网友:
建议加菲涅尔镜,或者柔光膜  这样单颗灯珠有聚焦, 光不均匀,
而且这个其实还是有频闪 ,现在的电源刷新率高, 只是肉眼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