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YTAIS泓源泰圣TS-60 一款有意思的全自动万用表(补充校准方法)

楼主:
我一向不太喜欢全自动的表,但是,也玩了很多全自动的,千奇百怪!全自动表,很多人不喜欢用,因为有一些固有问题,实际使用中,有时候反而会很繁琐,有些东西还测不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毕竟可以实现一部分挡位的自动测量,而无需人工选择,俗称随便捅,不会烧。
今天翻出来一个全自动的表,试玩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牌子头一次听说,但是,搜了一下,贴牌的很多,比如德力西也有同款贴牌的。
这表有特色的地方有以下几个地方:
语音播报(可关闭),电容,二极管可以自动识别测量,可以一键切回自动测量,电流档是电流插孔自动识别,软包锂电池Type-C充电,测量速度快,8M晶振,纮康硬封芯片HY17P68

二极管挡通断挡是一个二合一挡位,根据阻抗大小自动切换,不能手动切换。

测量精度方面,除了大电流挡精度很差,其它挡位的精度在同档次表里中等偏上吧。
整体用料做工手感还可以,表笔插孔模具精度差点意思,各种插头的适应性不强,很多插头插拔过紧!
同类手机造型的表,很多都没有背撑,这表设计有背撑,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是锂电池的吧,估计耗电不小。

网友:
这设计师我喜欢,有点强迫症的排列美感
不过热敏电阻位置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池的吧,估计耗电不小。

先不说工作电流,就反显屏背光需要常亮,这一点,耗电就不可能小。

楼主:
这表的电流档设计的不太好,两个保险丝离得太近,保险丝又紧贴着采样电阻,采样电阻直接挤到了板子边缘位置的狭小空间,没有足够的散热空间,也没法大面积铺铜散热。

网友:
全自动万用表

网友:
1.修老板,牛逼,居然能找到不一样的主控,

2.简单看一下这个主控好像和天宇T21L差不多吧,速度挺快的,也是4K的真有效值
3.真希望早点淘汰0660

网友:
看这个精度是够用了,不喜欢这样的反显示,看着别扭。

网友:
还算不上全自动,前天那个傻瓜万用表才称得上全自动,连表笔都不用拔插,虽然只能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通断
这才是傻瓜万用表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0921-1-1.html

网友:
这表不适合维修用

网友:
大佬  是档位 不是挡位.  花花绿绿的屏幕 得好好学习一下才会使用

网友:
这款现在好像卖79块钱左右,精度可以啊,大屏也是不错
这品牌有一款TS-U7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同一方案,不是大屏不能测电流,但只卖20几块钱

网友:
看来这个表还不错尼!

网友:
这款HYTAIS泓源泰圣TS-60全自动万用表,有强迫症的小白肯定喜欢!

网友:
楼主,用下来各个功能的测量速度如何?

网友:
这表的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校准方法:
整体有点类似7501芯片。
按住右下角N/L按键,开机,出现一个类似版本号的显示,在显示消失之前,连续按电源键,屏幕出现0000,左上角自动关机符号闪烁,这0000,实际上是自检进度条,0000,0020,,,,,00080,,,也可以长按电源键跳过自检,进入校准后,第一项是直流毫伏挡,输入100mV,按hold校准,长按电源键,跳至下一校准项。
直流毫伏挡,电阻挡,温度挡三个校准项。电流挡校准,电流插孔插入表笔自动识别挡位。大电流挡1A校准。小电流档能否校准没有试过。
校准到最后一项温度挡,再继续长按电源键就能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