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圈密绕搪锡工艺的升级(图)

楼主(2025-09-08):
我是夹半只眼看不上传统老师傅们5圈密绕搪锡做接头的工艺

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电工,三根单股硬线密绕是借助电钻迅速完成的

铜线碳弧熔焊,电焊机(推荐直流)夹的是AAA电池的碳棒,焊点牢固,电阻极低,几乎等同于一根导线,特别适合大电流场合

特殊专业电焊机,有线径刻度,见下图

网友A:
不是吧老大,这都奇怪吗?
老早就有专用批头加电批来缠电线接头了~极快效果又极好,就像工地绑钢筋早把钎子丢九霄云外了,都是电批和专用批头的天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老大,这都奇怪吗?
老早就有专用批头加电批来缠电线接头了~极快效果又极好,就像工地绑钢筋早把钎 ...

嘻嘻,干活分俩种:有的人靠嘴有的人靠手

网友:
工地上接线速度很快

网友B:
这个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可以融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可以融铜啊?

关键采用碳棒,使用专用电焊机,刻度甚至有线径,看图

网友:
不是吧老大,这都奇怪吗?

网友C:
直接熔铜,甚好
也想找个点焊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熔铜,甚好
也想找个点焊机试一下

交流的也能用,没有直流好,我用105安时的汽车电瓶焊过,拉弧透红通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熔铜,甚好
也想找个点焊机试一下

维修师傅潜水泵重新绕组接线就是用电焊机,普通的交流焊机。

网友:
铜线碳弧熔焊,应该是最可靠的并线方法,就是受工具限制。
楼主牛逼克拉斯

网友:
铜线碳弧熔焊?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是少之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