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8块钱买的声卡蓝牙

楼主(2025-09-08):
无聊在多多上面8块钱买的,因为安装比较简单,所以,先焊了一个闲置的锂电池上去,然后灯就亮了,然后就可以接上手机蓝牙用来当成一个蓝牙耳放
上面还有很多接口,它主要有一个dsp的什么芯片,再加上一个国产的jt的蓝牙
就是想提个问题,上面有很多接口,但如果不用这些接口,直接用蓝牙传到蓝牙的在功放的音箱上面,然后再通过手机蓝牙,这三者能不能形成一个通道。这样就不用接aux线了,这样不知可不可行。
后转念一下应该是不可行的,因为蓝牙功放跟这个蓝牙声卡之间没有选项可以配对。
图片总是传不上来,容量太大了。

楼主:
就是这个蓝牙的图片。

网友A:
声卡蓝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蓝牙声卡。

网友:
功能挺多的。

网友:
又是那个老五的东西?

网友:
蓝牙声卡,没壳子

网友:
用来把有源音箱改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蓝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蓝牙声卡。

就是直播配合用的,不是电脑上用的!

网友:
8块钱还真划算,放10多年前,这玩意怎么也得几十块

网友:
蓝牙声卡,功能挺多的。

网友:
手机直播声卡

网友:
外壳不好配呀

网友:
不直播也没有用

网友:
在输出端再加一个蓝牙板子,用来连接蓝牙功放,嘿嘿

网友:
“上面有很多接口,但如果不用这些接口,直接用蓝牙传到蓝牙的在功放的音箱上面,然后再通过手机蓝牙,这三者能不能形成一个通道。”——说实在的,没太看懂这段话想实现啥目的?

网友:
接口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