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又手痒了,买了个J1800的10寸触屏电脑,再装个Klipper

楼主(2025-09-09):
买来又不知要做什么用。。。回家开机看到配置。。心都凉了。。J1800能做什么。。
想想还有个烂尾3D打印机要改不如用来做个打印机上位机。。安了Ubuntu系统 。。再安装个Klipper

原来是WINDOWS7的。。
刷Ubuntu是不难。。只是不学无术 。。又没有好的英语老师。。在安Klipper时 SSH 就好久都 没有做好。。
后来换了软件源才好。
上图

网友A:
用来做监控、网络调试那些还行

网友:
没想好用处就买的后果就是吃灰

网友:
种草-购物车-下单-吃灰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工控一体电脑。我还有一台J3060/2/32的20寸触摸一体机在家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做监控、网络调试那些还行

太大太重还没有电池 。。不如平板以和笔电。

网友:
十几年前的处理器太老了

网友:
J系列的处理器的优点就是功耗低,适合做NAS。

网友:
还有一个D525的小主机不知道干什么使用呢

网友:
CPU太弱了,不知道可以干什么。
以前J1900的机器,看到好多人都拿来搞软路由或者NAS。

网友:
这玩意确实太老了

网友:
看你这情况是真的手痒了。

网友:
好多东西就是看见想买,买回来就吃灰

网友:
J1800/1900主打低功耗,适合长期开机的软路由或NAS

网友:
多少钱?用来做3D打印上位机,屏幕太大了吧,感觉搞个派+4寸的屏就够,还小巧

网友:
J1800有点慢

网友:
100多买个WIN10的小米平板2,办公之类的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还是多学习下linux再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