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蓝牙音箱不开机

楼主:
a13蓝牙音箱,能充电,但是无法开机,电池是满电的,长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不明白哪里坏了,主控是杰理的。

网友A:
是不是中间这个大开关坏了

网友B:
用外置电源,例如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给音箱供电,先排除电池隐藏故障。

网友:
在开机过程量电池电压的变化,或者直接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间这个大开关坏了

那个是调节音量的电位器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开机过程中电流变化看是否开关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我的手柄最近也是能充电不能开机,插上充电线能开机

网友:
换个兼容板子

网友C:
测一下电池电压,带负载再测一下,判断电池是否正常。
开机测功放芯片LTK5328供电电压,判断功放芯片是否烧坏。
电池和功放芯片没问题,换主控晶振。
最后是主控,换主控是不要想了,我原来修,被大家科普,主控写有程序,基本上都是定制的。

网友:
这东西就是修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置电源,例如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给音箱供电,先排除电池隐藏故障。

大神,换电池试过了,一样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电池电压,带负载再测一下,判断电池是否正常。
开机测功放芯片LTK5328供电电压,判断功放芯片是否烧 ...

感谢大神指点,这个功放怎么测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这个功放怎么测供电电压?

百度功放芯片引脚定义,然后测芯片供电脚电压和电池电压,一般来说功放芯片供电脚和电池电压基本相同,如果芯片供电脚电压明显低,怀疑功放芯片坏。
我修了几个蓝牙音箱,都是功放芯片坏,换了芯片就好。
你可以断开功放芯片供电脚,看看主控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主控不能正常工作,没必要修了,总体换板子也就十几块吧。

网友C:
百度了一下,LTK5328带升压,8脚应该和电池正极相通,一般是4V。16脚是升压后的供电,16脚电压大概是是7V-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了一下,LTK5328带升压,8脚应该和电池正极相通,一般是4V。16脚是升压后的供电,16脚电压大概是是7V-9 ...

好的,非常感谢,等得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