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是R8025

楼主:
论坛大神们都在用板子版本的8025挂带500欧左右电阻+20PF电容,而我,还在用着入门级最原始的连接方式进行着仅仅用废旧线圈丝,来进行供电和通讯,这不,昨天晚上又改了一个机芯

这是什么牌子机芯的主板,有看出来的吗

还有呢,添加和不添加附加电阻电容,对走时影响大吗,我感觉挺大,总之根据我以往这种裸体上阵改装的钟表,前一两个月还行没什么误差,然后慢慢的就会变快,目前有一个钟表半年了,快了有十几秒了,搞半天和没换晶振甚至还没有老晶振走时准确,这是哪门子问题?仅仅有了改装的乐趣,却失去了走时精准的初衷!

还有,我不用板子,用线圈线把这些附加电阻电容链接到芯片上,精度会不会提高精度?到底哪种方案最好!

网友:
10几秒需要微调,绕线电容

网友:
需要调节下

网友:
从lceda搬过来的。
布局参考
晶振电路布局需要优先考虑,整体紧凑摆放,晶振尽量靠近 IC,负载电容放置于晶振与 IC 之间,以减少时钟信号传输的延迟和干扰;
晶振摆放尽量远离板边和接口器件,减少其受外部物理因素干扰的风险,如物理撞击等;
晶振需远离干扰源,如电感、大功率驱动器、RF天线等;
晶振区域的底层不可放置其余器件,需保证晶振区域的净空;
布线参考
晶振电路的时钟信号走线越短越好,可以按照类差分走线,晶振的时钟走线不可打过孔走线连接;
在晶振走线周围通过GND过孔进行包地,每隔50-100mil间距整齐放置屏蔽地过孔,用以隔离吸收晶振辐射的噪声;
晶振区域同层需要净空处理,可以使用禁止铺铜区域进行隔离,晶振本体相邻层最好不要走线,保证地的完整性;

网友A:
我有一个改了8025,没几天就相差十几个小时。另外几个同款的却很正常,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改了8025,没几天就相差十几个小时。另外几个同款的却很正常,百思不得其姐!
...

大神说晶振脚位上有个电容,拆掉就好了,你找找那个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晶振脚位上有个电容,拆掉就好了,你找找那个帖子

那为何其他几个同款没拆却正常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改了8025,没几天就相差十几个小时。另外几个同款的却很正常,百思不得其姐!
...

没几天就相差十几个小时,太夸张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几天就相差十几个小时,太夸张了吧

另外几个同款的改完却很正常,所以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裸装不加容阻也挺准的,不过不是t版温度真有影响,介意多跳跳,不介意冬天,夏天一过,误差又没多少了

网友:
晶振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何其他几个同款没拆却正常呢?

我业余的我不知道。。我改了两个都有拆掉。

网友:
这款有源晶振加电容没有用吧,在电源端加一个电容保证其输入正常剩下就看其本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几个同款的改完却很正常,所以百思不得其姐!

我提示一下,这个芯片大多拆机的,有坏的异常的,不要想着其姐了,就那么回事

网友:
用并联方式的电容需要慢慢的调整,挺耗时间的。

网友:
半年快了10几秒, 精度已经不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