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47型万用表AC档测试值翻倍维修

楼主(2025-09-09):
这个47型万用表在AC档所有档位测试时;指示的测试值是翻倍的。经过按图纸查找在AC档就几个元件,当查到左侧那个白色620欧可调电阻时有一个接脚脱焊断路,焊好后测试所有档位正常。

网友:
90年左右样子

网友:
两个电池有年头了~

网友:
这玩意儿年龄比我都大,珍珠牌电池和天鹅牌电池。

网友:
这电池难道是表出厂时自带的。

网友A:
为啥现在的干电池既不耐用,又自放电大,还老漏液?都赶不上50年前的老工艺水平

网友:
这是表头分压电阻?

网友:
那2只电池够经典

网友:
楼主这表,内部蛮好看的。

网友:
电池真牛。。。这得多少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有些年头了,好表

网友:
这电池还能用,真厉害了

网友:
熟悉的老表

网友:
看这电池估计20-30年了吧

网友:
我也有几个老电池大部分没电了。

网友:
电池不换还能用,就是超长续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现在的干电池既不耐用,又自放电大,还老漏液?都赶不上50年前的老工艺水平 ...

当年成本高、用料足、产量低,电池盒弹簧松。即使是南孚碱性电池,装在特别紧的电池仓后密封性能也会下降,这也是提倡一至三个月不使用就取出电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