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一下没有气了,一天碰到两件怪事,真让人费解

楼主(2025-09-09):
小电自骑行了3年20000多公里,每天下班去接娃,公司到学校有10公里的样子。骑到学校还好好的,可是带上胖子儿(200斤)刚到校门口,就感觉不对劲,赶紧下来看情况,后胎一下全塌了,一点儿气都没有了,我艹,要推车了,还好只推了一公里的样子找到了一家补胎的店,老板说要加补胎液,我说能不能像之前的传统的补个补丁那种,老板说没有,都是加补胎液的,我说还是先补点气看看,就先加了气,就近骑行了一圈也看不出哪里漏气,那就先不补了,骑到家5公里的样子,到家再摸轮胎还是鼓鼓的,感觉不到哪里漏气,只是感觉轮胎有点热,温度有点高,不知道是平时没有注意还是真的今天温度偏高了。吃完饭还特意拿 了个测温度的测了下,骑行3公里后轮胎温度45度,胎是才换一年的8层的钢丝胎,很硬的那种,换过以后还没有怎么加过气,为何会一下就没有气了呢,是因为跑慢气吗?还有就是在测温度的时候,车子不知道怎么都关不了,平时都是用手机NFC开关的,手机靠近表盘NFC卡片弹出来了,只是车子就是关不了,后来没有办法只有断电再插才恢复正常,一天碰到两件怪事,真让人费解

网友:
一张轮胎图片咩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题轮胎 一张轮胎图片咩有

当时忘了拍了

网友B:
没内胎的就这样。

网友C:
这是要钱不要命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内胎的就这样。

那怎么会一下就没有气了呢,是漏气了也看不出哪里有地方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钱不要命的节奏。

此话从哪里说起,什么叫要钱不要命了,我要谁钱了,我也没有省钱啊,没有漏气我没有补胎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话从哪里说起,什么叫要钱不要命了,我要谁钱了,我也没有省钱啊,没有漏气我没有补胎不是很正常吗 ...

违规搭棚了不?违规拉货了不???。我有没有说错,要钱不要命?

网友D:
这完全是把两轮当成货车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违规搭棚了不?违规拉货了不???。我有没有说错,要钱不要命?

这个是2年前从店到家只有2公里时拍的。棚子我觉得真是好,没有用过就不要云云亦云了,天晴挡太阳,下雨能遮雨,比下雨穿雨衣安全强100倍

网友E:
费啥解?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你的轮胎已经长期缺气了,你一个人骑,大约还能坚守几天,今天带了胖儿子,在拐弯时,轮胎歪到一边了,气全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完全是把两轮当成货车用,厉害

就玩过一次杂技的,我的安全意识还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年前从店到家只有2公里时拍的。棚子我觉得真是好,没有用过就不要云云亦云了,天晴挡太阳,下雨能 ...

云云亦云我是不知道,违规是肯定的。
棚子的安全着想不是关为你的安全着想,关键还是棚子对路人有安全隐患。
就我个人来说你爱怎么搞是你的事,不要牵连无辜。

网友:
应该是轮胎有点缺气,然后带人转弯或者突然改变方向,轮胎会歪到一边造成突然没气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费啥解?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你的轮胎已经长期缺气了,你一个人骑,大约还能坚守几天,今天带了胖儿子,在拐 ...

你这靠谱,要怪只能怪胖儿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云亦云我是不知道,违规是肯定的。
棚子的安全着想不是关为你的安全着想,关键还是棚子对路人有安全隐 ...

要是不注意安全的人,开个四轮也会撞死人,装棚子确实在现在来说是违规的,违不违规还不是上面一句话!像我前几年前开车把车停在一工商银行前面被罚了200,后来同样的地方那里画了一个框框,再停就不违规了。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装棚子违规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要装?收了一个又买了装,这都是有原因的,棚子刮到人可能有,但是很少,反正我没有看到过,反倒是我们厂门口那个红绿灯那里老看到出交通事故。现在新国标电动车,超25码就给你断电,很安全的,有几个喜欢这样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啥解?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你的轮胎已经长期缺气了,你一个人骑,大约还能坚守几天,今天带了胖儿子,在拐 ...

可能是这样子吧

网友F:
没气了难道不是第一时间拿喷壶找漏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气了难道不是第一时间拿喷壶找漏点么

找了没有找到

网友:
那就是之前胎压不足,白天晚上温差大,气都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