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义乌“得伟款”电池,切壳兼容大艺A3成功

楼主(2025-09-09):
“得伟款”是卖家起的名字,
我查了版内拆过的德伟电池接口不是这样的
也请大佬帮说下这款比大艺A插槽浅2cm的接口是哪家的标准?
可能卖家看颜色是黄就随便起这名字
电池壳上印字:XH2406-0912JBGS
PCB印字FOGO(富格)

910更新:
昨天下单义乌发货,今天收到按预想修改成功

左寨德伟,右切壳后大艺A3

装在大艺a3插脚的角磨机和工作灯上都可以用

内阻37,工作灯凑合用(这价格买壳子保护板,电池就当送的)

单mos保护板,做工一般

全重258g,壳子厚1mm,用电热切割刀很费劲(温度从200~350都试过了)
最后还是钢锯、美工刀和水口钳切壳

两块电池总共16元,仅支持线充,而我只有座充,后面从座充接线出来充这块电池

得到很多热心版友的回复和专业建议,在此甚表感谢

其实我买这廉价电池也没太高期望

需求来自刚买的东成暴风机,无刷六百瓦,理论上20A的放电,之前的电池组最多顶五分钟

想买靠谱的电池,品牌的溢价太高,非品牌的怕买到砂子或梯次利用的

话说电池也是电动工具品牌(无论大小)的主要盈利点,毛利和复购率都比机头高太多

而且电动工具电池几乎没门槛,买个来电芯和套料,有个点焊机就开工了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找到靠谱的第三方电动工具品牌

上面说的门槛低,电芯来源和分容全看良心

所以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玩家,还是自己组

自己买保护板(3mos十来块,6mos带均衡快二十),外壳(几元),电芯(这里就复杂了,以前便宜的亿纬刮码漏电,后来各种所谓拆机零循环寿命未知)
个人没有分容柜,逐一循环测容量又太慢,还得考虑挑剩下的怎么办

最后,看到这个便宜的,就买来碰碰运气,万一保护板能修改当A3用呢?

左大艺A3,右得伟
大艺A3和老牧田已是寨版电动工具的通用接口

之前买电芯板子组装,发现大艺A3的设计可能参考了老牧田口

刚看到低价的德伟节电池
插片横向位置和间距和大艺A3相同
卡扣与纵向位置有点差异,
打算买两个切壳或换壳试试,
如果没发切壳换壳,再买转接头
主要是太便宜了,相当于买壳子保护板送电芯

链接就不推荐了,勉强及格,比小黄鱼打黑的好一点点而已
只适合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得伟电池里边是不带保护板的,保护设施在机身里。就算你本领高强,把它怼在大艺机器上了,而且你运 ...

到货已完成拆改

正品德伟不带保护板也不带DC充电座

但义乌造(公模PCB)看上去有保护板,还有个横向的DC充电座

单颗内阻37给手提灯够用(买了两组电池,9颗电池内阻都在37毫欧,但有一颗内阻超过1欧,估计这颗坏掉了,不良率10%)

楼主:
电池保护板上印字:富格 2023
这种接口,我也是第一次见
看起来和大艺A3有渊源,也不知道谁抄谁的

补充内容 (2025-9-24 14:36):
经对比,和这个接口形状最接近的是“泉有”

网友:
赶紧耗,再迟就没了。

网友:
楼主老厉害了,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B:
电极片要延长;卡扣位置差太多电池容易掉。

不如整个转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极片要延长;卡扣位置差太多电池容易掉。

不如整个转接口啊。

老德伟接口的转接头还真不好买,怪不得这电池便宜,
我收到先试试切塑料壳,不行再试换电池壳上盖

网友:
真要用的多就买个转接口吧

网友A:
照片上看差很多啊,大艺的工具插片够不到得伟电池触点,根本不好兼容。便宜有什么用?顶多拆开看看电池能否拆下来用,搞不好电池都是废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看差很多啊,大艺的工具插片够不到得伟电池触点,根本不好兼容。便宜有什么用?顶多拆开看看电池能否 ...

十年前玩水晶弹弹射玩具,最擅长的就是切壳塞波
买玩具时先大概比划,到手后水口钳AB胶伺候

网友:
有经验就搞,期待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德伟接口的转接头还真不好买,怪不得这电池便宜,
我收到先试试切塑料壳,不行再试换电池壳上盖 ...

我买了个A3转牧田的,通过改造也可以使用泉友的电池包,电极片加长,卡扣也要切割,两边的定位槽也要处理。

网友:
买个转接座或者3D打印个转接座

网友:
里面的电芯质量如何,有人买来测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年前玩水晶弹弹射玩具,最擅长的就是切壳塞波
买玩具时先大概比划,到手后水口钳AB胶伺候 ...

还有,得伟电池里边是不带保护板的,保护设施在机身里。就算你本领高强,把它怼在大艺机器上了,而且你运气好,电芯都是好的,大艺的机器,电池没有保护板能用吗?裸奔啊?

网友A:
现在的奸商比猴都精,十块钱你还指望他卖的电池是好电芯吗?大概率全是废的,十块钱只相当于买了个电池壳,要是你有得伟机器,还可以换换电芯用。要是用在大艺机器上,还得花力气去改,大艺的电池壳仅售几元钱啊。要是没到货的话建议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奸商比猴都精,十块钱你还指望他卖的电池是好电芯吗?大概率全是废的,十块钱只相当于买了个电池壳, ...

正解,下挂式电池插槽,一般建议都是同一电池,修改尾插,这种因为不到10元钱的性价比,去搞多个电池的,绝对是得不偿失。

网友:
价格倒是便宜

网友:
仔细看说明:是得伟款电池,不是得伟电池,别以为10块钱买到了进口电池,捡到宝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奸商比猴都精,十块钱你还指望他卖的电池是好电芯吗?大概率全是废的,十块钱只相当于买了个电池壳, ...
是我没见过这款拆解,赌跨境电商批量退回来的,买来碰运气,能用到保护板就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