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钎焊(锡焊修复一个医用长镊子

楼主(2025-09-09):
这镊子的固定点,原来是用的点焊工艺,因焊接不良脱落分离

将焊点打磨干净(非常重要)

施加不锈钢专用助焊剂

焊点涂锡(非常重要)

对齐两片进行焊接

固定冷却

完成

网友:
不锈钢也能用焊锡焊接,厉害了!

网友:
焊锡焊接不锈钢镊子,是我修复的话,我会选打1mm的通孔两个,再上两个1mm的螺丝+螺母。再去掉长出的螺丝段。

网友A:
打两个孔,上铆钉完事,比你焊接靠谱多了,搞这么麻烦。

网友:
我前几个月也这样焊过一支镊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9980-1-1.html

网友:
锡比较软强度不度,不知耐久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两个孔,上铆钉完事,比你焊接靠谱多了,搞这么麻烦。

我也觉得上铆钉比较靠谱

网友B:
直接用AB胶一粘完事,反正那地方又不用受多大力

网友:
牢固么? 手上有一个 没时间搞啊

网友:
我是节约到了极致,如果是医用估计搞好也不敢用。

网友:
这应该是用铆钉干的事。

网友:
    我中学时候曾经搞过,用淬硬的钢丝做的小冲子打孔,铁丝做的铆钉,做出来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B胶一粘完事,反正那地方又不用受多大力

ab胶是好主意,简单方便

网友: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留学归国的外科医生,使用的医用镊子20多万元,估计出现类似故障是不会这样焊接的。

网友:
办法可行,如强度不够开裂了再焊就是了。

网友:
这折腾的,复杂了,

网友:
其实焊镊子这类不锈钢小物件助焊剂可以使用保洁用的洁厕灵,相当好用。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
焊锡焊接不锈钢镊子,用不了多久就又会裂开。

网友:
打俩孔,外部扩孔;找一截直径相近的铜电线,铆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