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水壶盖子维修

楼主:
美的电水壶挺新的,烧水正常,只是盖子压下去,盖子盖不住,依然弹起来

抖音维修经验抢了地盘:https://www.douyin.com/zhuanti/7243959359913494589

大家一学就会了

网友:
拆开盖子,恢复里面的盖子卡口复位弹簧,就可以啦。

网友A:
幸好是水壶盖子,不是寿材盖子,不然维修只能请林正英了

网友B:
我为什么打不开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好是水壶盖子,不是寿材盖子,不然维修只能请林正英了

你僵尸片看多了,不过你的回复总能出其不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僵尸片看多了,不过你的回复总能出其不意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打不开链接?

刚验证了,我能打开,我还特意看了我当前是联通,因为我有多根运营商线路,但肯定当前是联通

网友C:
有个用了几年的美的热水壶,壶嘴旁边的壶盖塑料感觉有点粉化了,是不是有毒没法用了

楼主:
感谢你的指点迷津

网友:
电水壶盖子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验证了,我能打开,我还特意看了我当前是联通,因为我有多根运营商线路,但肯定当前是联通 ...

我中国移动的,我刚才又试一下,还是打不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用了几年的美的热水壶,壶嘴旁边的壶盖塑料感觉有点粉化了,是不是有毒没法用了 ...

塑料都老化了,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