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气循环扇拆解 ( FGA24TQ )

楼主:
       今年交物业费,送了台美的空气循环扇,刚好给小孩用。拿回来安装,顺便拆开看看电机啥样。

先看看正面长这样,风扇直径不大

背面的样子

基础机械款,左右摇头70度,上下可以手动90度调节

风扇顶部控制旋钮

风扇信息标签

拆开网罩下面螺丝

左旋拆下网罩,扇叶三片结构

顺时针旋下扇叶固定螺帽,拿下扇叶

拆下电机盖板3颗螺丝

拿下盖板,下面用的是罩极电机

电机标签显示,输出功率4.5W

输入功率测试,不带摇头,最大确实是35W

带摇头,最大功率38W,可见摇头电机功率越为3W

风扇风量和噪音都还可以,凑活用吧。

网友:
发帖注明产品型号是好习惯!!!

网友:
交物业费送空气循环扇,这个应该是富人聚居的高档小区才能享受的待遇

网友A:
电风扇功率35w,电机标注又是4.5w

网友:
优秀,交物业费还能送电器

网友:
好奇扇叶这么小,怎么实现风量大噪音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功率35w,电机标注又是4.5w

4.5w 看起来时摇头电机,不是主电机。

网友B:
看了这么小的扇页,再看到35W,就知道不是啥好电机!

网友:
你们小区物业真好,俺交了十多年物业费连个垃圾袋都没得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小的扇页,再看到35W,就知道不是啥好电机!

估计是仿品

网友:
电机标注是4.5w,多了一点?

网友:
美的还用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功率35w,电机标注又是4.5w

消耗了35W的功率,产生了4.5W的动力,没毛病

网友:
这种罩极式电机效率比较低。

网友:
交物业费送空气循环扇,有点儿 豪~

网友:
罩极式电机结构简单,制造方便、成本低、运行噪声小、维护方便工作可靠;缺点是起动转矩小,效率和功率因数都较低。

网友:
我这个不知啥电机,这台格力循环扇标称额定功率20W,现在实际测是13W左右,而且风力没有刚买的那时猛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交物业费送空气循环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