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引脚图咋不统一呢?

楼主:
同型号插件三极管管脚咋不统一呢?同样是C945,资料上都说是ECB,但板子上拆下来的是EBC,一言难尽。

网友:
不同厂家即使是同样封装,都会有不同管脚排列,甚至同一厂家同一封装也存在这样现象,需要根据产品详细规格查询厂家资料表,或者自行测试管脚排列

网友:
哈哈,的确是,这并不友好

网友:
也许是为了电路设计走线美观定制的吧

网友:
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在多种型号的三极管上遇到过。

但个人认为,同型号三极管同封装情况下,引脚排列应该一致。

但这个工作应该由相关国家机构去做,个人无法完成。

网友:
40年前能买到的三极管规格很杂,正是中外晶体管交替使用的时候,使用进口管子都要用带三极管测量功能的指针表检查一下管脚排列,因为欧美日的标准并不统一。而现在是假货横行,有可能是别的管子重新打标冒充的。比如现在9012  9013  9014  9015  9018这些就少见。

网友:
不要说这,太多没统一了,谁也不听谁的

网友:
扳手你用过没?

网友:
不统一很正常。

网友A:
是谁硬性规定ECB的?

网友:
看来还是要每次测试一下管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谁硬性规定ECB的?

关键是同型号的不一样,从网上买元件也不确定是否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