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佬两块液晶电视供电板的问题?

楼主:
手里有两个液晶电视,一个好的一个坏的,里面的两块供电板布局结构几乎一样,第一块(图1,2)是好的那台电视的原配供电板,但是我把坏电视的第二块供电板(图3,4)接到好的电视上,每到切换到色差频道,色差的input1这个图标就会以自身宽度为限制,像乱码一样慢慢上下贯穿整个屏幕上下,然后消失(图5,6),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两块电视机的主板是一模一样的(图7),也就意味着这两块供电板的供电输出规格也该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我说的这种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供电板的供电出现问题?
哪些元件最有可能出问题了呢?比如电容失效之类?哪些元件绝无可能出问题呢?比如保险管?
求大佬不吝赐教!
实在不行,我能想到的最后一招,
就是把好供电板上所有相同的元件全都与瑕疵供电板对调一遍。

网友A:
盲猜是信号板的问题

网友B:
板子是电源和信号输入一体的,应该是八信号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是信号板的问题

请问信号板是指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电源和信号输入一体的,应该是八信号板的问题

是指最大那块的问题吧?

网友C:
这个故障不是楼主能修的,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不是楼主能修的,别折腾了

请教下问题可能在哪个区域呢?

网友:
看这做工,30年左右了吧?折腾好又能挺多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