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碎屏的胜利VC202 移植VC830L的屏

楼主(2025-09-09):
一台碎屏的VC202, 体型跟VC830L差不多,也都是7106方案,板上就一个运放 一个可调电阻 功能跟VC830L没啥区别,也都没有自动关机 但是多了个方波输出,坏芯的VC830L有几个 VC202就这一个 看看能否给整回来。经测试 一切正常,方波档显示1 有空再用示波器看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挺好,屏幕通用

网友A:
很小巧的表,我也有一个,在吃灰,我还喜欢大一点重一点的表,拿在手里有份量

网友B:
VC830L我的第二块数字表,放包里一年没用几次,屏压碎了。屏幕外壳的塑料板太薄了!小心又被人拿来说事,胜利连个屏幕都保护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830L我的第二块数字表,放包里一年没用几次,屏压碎了。屏幕外壳的塑料板太薄了!小心又被 ...

薄的都不能叫板 应该叫纸 用手都能撕开 面子上的事情也能扣成这样 虽然是入门表 但是再多加点生产成本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小巧的表,我也有一个,在吃灰,我还喜欢大一点重一点的表,拿在手里有份量 ...

自己约的片,含泪也得打完.

UT56四位半, TL072烧了,结果买成大个的芯片, 只能飞芯搞定.
用热熔胶做了固定, 不能拿到外面热的地方用.

不过九成九的概率是在家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约的片,含泪也得打完.

UT56四位半, TL072烧了,结果买成大个的芯片, 只能飞芯搞定.

我的UT51也在吃灰中,返厂两次都没弄好,售后回来好一个月又不行,故障是有底数,测量不准,电吹风或太阳下加热线路板会好半天,我让售后帮忙洗板,售后不干,第二次售后回来一个月后又有底数,最后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买了一瓶酒精,电路板放保鲜盒里泡了2天2夜,放太阳下爆晒一天,竟然好了

网友:
我记得我也有一块,当时从废品站换回来的。测试过比UT33慢半拍数据才稳定下来。

网友C:
买不到屏配件,报废一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屏配件,报废一个万用表。

屏比表贵系列 还有一堆没屏的表 猴年马月能给配上

网友:
这个屏碎应该是机械设计的问题,那个屏的固定方式有问题。
福禄克12碎屏也是通病,但就不容易找到替换屏了

网友D:
这都能找到替换?还是不一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找到替换?还是不一样的表。

1. 先找同样方案的
2. 再找同等体型的
3. 再找同一个公司的.
4. 对比板上的屏胶数量和间距

另外VC830L几乎两年就一个版本 有些版本间都不兼容
恰好我换的这个匹配.
后来从坏芯的表上取屏给供屏的这个好表用,也是费了不少周折.

网友:
移花接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