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电脑,淘宝看到的推荐,求意见

楼主:
电脑用的不多,玩游戏不多,办公也就绘一下pcb
想买a卡发现这个价位没带不上显卡。
想买最便宜的,看了看加点钱就上50显卡了,
ps玩的不多是因为电脑带不动,所以游戏也要玩一下的
ps去京东看到这款,怎么样3600
换有这个套二单机箱

网友:
这要求用10年前的配置都足够,捡便宜好看的买吧。

网友:
AMD yes。英特尔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我,首先排除掉7colour ,,,,对它的印象太差了

网友:
配置三不错,游戏性能很好,加一元升级到12g显卡

网友:
买个32G内存的图形工作站就行了,硬盘容量要大,既然是画PCB的,集成显卡都够用了。

网友A:
不如直接这个,可以选带显示的套装。

网友:
是我地话我会淘二手,性价比高...

二○二五年九月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这个,可以选带显示的套装。

到手再加16G内存,够用了。

网友B:
七彩虹主板,不再好好考虑下?

网友:
taobao感觉套路多,下单了告诉你这个没有换一个?!哈哈。
为啥不上JD买?

网友C:
看好配置5 I5十三代,5050显卡

网友:
早对7彩虹无感了

网友:
两位数二手性价比高,足够干你的工作了。

网友:
有钱老板。

网友:
再配上七彩虹的CPU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好配置5 I5十三代,5050显卡

不容易缩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主板,不再好好考虑下?

没错,08年为了光纤输出买了凄惨红,到手就遇到无线键盘蓝屏,还好升级bios解决,然后用了3左右就挂了,我用过最短命的主板,还是做htpc的,后面都很少开机

网友:
10年前的电脑也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