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50EC750US电视屏幕出现竖彩条

楼主(2025-09-09):
海信LED50EC750US电视屏幕出现竖彩条,没有磕碰,是小孩连续看7-8个小时出现的。逻辑板电压都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主板固件的缺失吗?望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固件的缺失,是逻辑板或液晶屏坏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逻辑板或液晶屏待查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051
我的黑屏,可以参考下,先易后难,屏幕坏的可能性大,先把屏幕2个排线分别拆开测试,在检查小板

网友:
小孩连续看7-8个小时

完了,屏幕让小孩看坏了

楼主:
拔掉逻辑板左边排线,屏幕右边出现竖彩条,左边黑屏。拔右边排线,屏幕左边出现竖彩条,右边黑屏。没有出现过图像,不知什么毛病。

楼主:
我也把逻辑板右边排线屏蔽10根线左右,整个屏幕白屏,换左边排线屏蔽10根线左右,屏幕也出现白屏。

楼主:
逻辑板VGH25V左右,VGL-10v左右,VCC3.3V左右,VCON6.7V左右。

网友:
测试逻辑板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掉逻辑板左边排线,屏幕右边出现竖彩条,左边黑屏。拔右边排线,屏幕左边出现竖彩条,右边黑屏。没有出现 ...

感觉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海信电视这么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