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求大佬指点修改GS105L交换机供电方式 想改成5v供电

楼主(2025-09-09):
有台小交换机,用来查故障,是220v直连供电,用的时候发现空插座不好找,想改成5v供电,这样可以用充电宝,电路小白,研究半天也不知道线路到哪就变成5v,然后要接哪倆点,请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下图这两点是电源输出给路由器供电脚,你测量一下如果是5V就可以改,直接USB口供电接这里。

网友:
右边两个大电容那儿就是低压直流的,最终降为3R3电感那儿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两点是电源输出给路由器供电脚,你测量一下如果是5V就可以改,直接USB口供电接这里。

...

谢谢大佬,帮大忙啦,研究一上午了,也没找到地方,改了5v配合cpe真方便 ,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估计可以。
即便楼上说的测试点不是5V,是5-12V,也能接5V电源,原因是图上3R3电感那里有个六脚的DC-DC芯片,会把输入的电压降压到3.3V给主控和闪存内存。

网友:
这款路由器站内拆过的会员不少,价格22-23,其实它的优点就是220V供电,不会多占用排插空位。

网友B:
要改直流供电应拆去高频变压器,避免其次级线圈使电源短路。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测量确实5v电压,并且按大佬提醒,已经移除了变压器

网友:
3R3电感那儿的还有一级稳压,估计是3.3V,直接用4.2V的锂电池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改直流供电应拆去高频变压器,避免其次级线圈使电源短路。

应该可以不用拆除,因为有输出二极管(SS34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防止电压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