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EC 65W LED吸顶灯不好用了,经常要开十几次才能亮

楼主(2025-09-09):
10年前买的了,最近一个月要开十几次才能点亮,开关和遥控器都不好使了
有大佬知道怎么维修么?
型号是EXCHLDCD1203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先拆下来看下电源驱动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LED灯最容易坏的就是滤波电容和灯珠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先鼓包

网友:
估计又是耗的羊毛。

网友:
灯的电源驱动出问题了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只要还能亮,就说明灯珠是好的,检查其它元件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