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用佳仕凯32140做组60V30Ah雅迪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5-09-09):
有了前面组72V45Ah的经验,再给一辆老的雅迪电动车组块电池用。

测量电池仓数据,是个5节20Ah的电池仓,三竖2横。最简单的改法就换个电池,其它不动。决定做60V磷酸铁锂就是20串的,仓内的尺寸限制用支架后怎么排都放不下3并。还是简单点做个长方形20串2并的。320长,180宽,170高

先备料,电池采用佳仕凯32140,外贸版的。还加20元,说发更新日期的内阻,电压更一致。40节成本563元,涨价了

支架用5*8的结构,电池在孔内有点松动,正极处用3M纸胶带裹了一圈

电池排布用最简单的方式,不强求正负极在同一侧。顶面用胶带标记好总正,总负位置。

这次是买的辅料套装,0.15镀镍钢带,我给它附0.15厚14宽紫铜带

正负极高度不一致,皮锤敲好形状

薄弱的单过流位置,先叠0.2厚14宽紫铜再加了0.15厚20宽紫铜

总负极引出位置0.15厚40宽紫铜双层

总正极0.2厚14宽紫铜双层

平衡线准备都在上方引出,吸管做引导穿入平衡线

全部走一侧,防止摩擦被压断

热熔胶覆盖整个极片,绝缘又防止脱焊,还防锈防氧化

裁好环氧板,电熨斗贴合

平衡线出处,玻纤板对应位置开槽

四周包裹环氧板

长度有余地,保护板安排在宽高处,总负极接线尽量短

只做20串,挑去4根不用的平衡线

固定保护板

新版极空,温度传感器只有一个,激活没有开关插座,只能在LED插口小板上激活

8AWG线做B-总负接线

压铜鼻子

焊接

涂热熔胶固定

小板,1、2短接可以激活保护板,8(+),3(-)LED

控制器限流25A,10AWG5.3平方的硅胶线足够

侧面没余地了,平衡线走上方

测试一下买的5A充电器

组完的电池尺寸175*155*295,制作180*170*310的不锈钢外壳,第一层防水:焊缝处打胶。

12mm的复位开关,特意不要LED灯

防水头,涂螺纹胶拧上

包网管,

总负准备直接连控制器,加个10-6的铜鼻子

总正极进空气开关

包铜皮,灌锡

玻璃胶打满

第2层防水:密闭电池仓

第三层防水:盖子密封

总重15.2KG

上车,做的尺寸能直上。坏处就是容易悲观

保护板第一次激活

充电中途

最大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