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谁知道万年历IC(TG1508D5V5)上这个瓷片电容的容量是多大啊?

楼主(2025-09-09):
有个电子钟,时间不准,万年历IC(TG1508D5V5)上的这个瓷片电容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容量,晶体管测试仪也显示元件损坏。看上面只丝印一个“2”字,不知道原来容量多大。
准备改晶振为RX8025T。不知道不要这个电容是否可以,好像原理图里不需要这个电容的。

借网友 @zdq1967 的图,他的钟与我的同款(他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491-1-1.html)。

看他帖子晚了,我已经把IC吹了下来,把晶振拆了。
准备不要那个瓷片电容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我猜是2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我猜是2PF

电容坏了,测了没有容量。
找个2PF的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104也就是0.1uf

网友:
是不是接在晶振的一只脚上?容量是2pF。

网友:
用一段双绞线换上, 慢慢试长度 就行

网友:
104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与晶振相连的电容都很小,图示电容为2PF。

网友:
看这个头。应该是2P

网友:
是2pf的电容吧

网友:
百度识图搜下看看有无类似的

网友:
都要改8025了,这个电容就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