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早上开了十多公里还好好的,中午电瓶就亏电了

楼主:
2021年2月的车,到今天四年零7个月。早上出门点火都正常, 没有任何迟滞的感觉,中午再用就打不着了。突突突一阵子没着,歇一会还是老样子,仪表盘还弹出了缺机油的提示。三月中旬才换的机油,就算是半年保养一次也还差几天呢。打开引擎盖看了一下机油位置,在上下限之间,正常。再量电瓶电压,10.7V。

刚买车那会儿就感觉现在这车的充电逻辑太复杂,不是一直充,而是有许多控制逻辑。可那个逻辑是为了节能,根本不考虑电瓶寿命。当时就想用大号充电宝输出13.8V恒压,在锁车期间给电瓶浮充的来着。可惜拖延症晚期,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光说不练,结果就这样了。

准备先碰碰运气,今晚先用变压器串个二极管看能不能把电瓶救回来一点。

网友:
4年多,用垃圾电瓶或者使用习惯不好也差不多了...

二○二五年九月九日

网友:
我19年的车,到现在电瓶6年了。放半个月不开一把着。还是无钥匙进入的。车辆设计缺陷、带车辆联网、加装gps、用电习惯不好、短途驾驶都是电瓶杀手。

网友A:
找到电流传感器,拔掉插头试试,我的电瓶之前总是电压低,网上找了很多大神经验贴,就这个靠谱,你试试看

网友:
给电瓶并上一组超级电容,寿命轻松翻倍!

网友:
什么车?节能省掉的油钱都被换电瓶补回来了

网友:
换磷酸铁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电流传感器,拔掉插头试试,我的电瓶之前总是电压低,网上找了很多大神经验贴,就这个靠谱,你试试看 ...

什么原理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呢求解

拔掉电流传感器,ECU会认为电瓶亏电,就让发动机一直高输出给电瓶充电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有一隔得极板断了,缺一隔电压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先检查发电机是不是一直在发电。启动车子,用起子碰一下发电机的皮带盘,看有没有磁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