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升级wifi有感

楼主(2025-09-09):
一次闲聊,朋友说家里网有点慢,上门看了看,180平大房,设备在最东边客厅,往西四间房,中间过道两边两个房间,三个卧室一个书房,300M光纤,光猫无线路由器一体,内置天线,一个千M口,两个百M口,WIFI只有一个,没有5G,安卓手机查看,连接速度78M。

因为只有带宽300M,不考虑最新的wifi6、wifi7,手里有一个坛友推荐的磊科1200AC,所以又给他买了一个小米CR6606,45大洋,没想到收货后不停重启,卖家又发了一个水星D196G,号称1900M,可测试的时候,无论怎么测都只有433M。

今天带单位来继续折腾,在家用我的手机测试都是433M,因忘带那个安卓手机,只好用同事的,谁知一连直接就是866M,又应了那句话:折腾了一个寂寞,居然是我那个手机不识别这货!

然后到朋友家,直接换上这个水星,每个屋测试,穿一堵墙400M+,两堵墙,对角线的卧室都在240M以上!

本来还想给他装俩路由器呢,这下一个就完美全覆盖了,对角线,相当于穿了3堵墙居然还有200M以上的连接速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所以说,路由器的好坏,真的没有标准,只有合适不合适:同一个路由器,到不同的场景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有的地方一堵墙都过不去,有的地方,穿墙能力大到不可想像。

网友A:
最好是不隔墙,不过多数情况下隔一道墙也还行,如果有干扰的情况下说不定隔一道墙就没法用了,或者水果鸡...

二○二五年九月九日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帮朋友真有感。

网友:
一般应用,感觉不到差别

网友:
300M的光纤宽带,不打游戏够用了

网友B:
没看懂,有个示意图就好了,就是光猫再加一个ap吗?

网友C:
你的思维并没有跳出捡垃圾的思维,WIFI6和wifi7相比WIFI5那是质的提升,翻天覆地的变化,实测从实际带机量和速率来讲,都远超WIFI5的体验,当然,如果连150预算都凑不齐的话,当我没说。不要急着反驳,先体验了再回头说,不要听别人说,要自己上手体验!
随便拿个WIFI6路由也好啊,比如NX30PRO,新的也就135,比捡垃圾来得实在

网友:
查一下本地套餐情况,优先免费换新光猫(稳定得多)。如果套餐较高的,运营商已经开展 FTTR 的,还有免费送的 子路由。

网友D:
433和866就是手机接收单通道和双通道的问题,我备用机和主力机连同一个wifi的时候也这样…… 虽然实际并不影响网速,因为基本去不到那么高。

网友:
电信不加钱就不升级宽带,没有办法,低速运行

网友:
433M是AC网1T1R的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维并没有跳出捡垃圾的思维,WIFI6和wifi7相比WIFI5那是质的提升,翻天覆地的变化,实测从实际带机量 ...

你批评的对,从小受穷,习惯了,没买过50以上的路由器。

网友:
他们都给降速,没办法。

网友:
45能买到不错的wifi6产品了!还搞什么AC1900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不隔墙,不过多数情况下隔一道墙也还行,如果有干扰的情况下说不定隔一道墙就没法用了,或者水果鸡.. ...

同是【一堵墙】差别极大,同一个路由器,有的一堵都过不去,有的穿三堵墙信号依然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3和866就是手机接收单通道和双通道的问题,我备用机和主力机连同一个wifi的时候也这样…… 虽然实际并不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有个示意图就好了,就是光猫再加一个ap吗?

早期宽带和后来的宽带,设备上差别很大。

老的光猫都是单独一个光猫,所以需再加个路由器才有wifi。最早的光纤宽带,入户处大都有三个盒子:光猫、路由器、IPTV盒
后来的光猫,大多都是光猫和路由器一体,省下一个电源一个盒子,这种情况下光猫所在位置就不需要另外用路由器了。

朋友的是最早的光猫,光猫是千兆但路由器是百兆端口,无线只有早期的2.4G 没有5G wifi,这时候,路由器就成为限制速度的瓶颈了,所以就帮他升级了路由器,由不到80M的连接速度升级到了866M的连接速度,远超他300M宽带,足够用了。

网友:
都一百八十平的豪宅了,还搞一堆垃圾路由器。
至少搞两个优科R75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