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海信HZ55A55主板RSAG7.820.8802屏

楼主(2025-09-09):
这板子死贵,当时跟客户说的价格很低。
没办法,动手吧。
测量背光短路,更换二极管后上电无电压输出。
测量mos830短路,手上没件,用mos20n60代换,测量有输出,不过电压有点低才9v多,要不是需要启动信号要不就是mos不适配,不过应该可以用了,整理一下ok,给客户,
客户反馈,好用没问题
ps红色处测量电压
黑色处背光测量短路
蓝色处测量mos管短路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几下子就找到问题并解决了。

网友:
手艺好修什么都简单

网友:
自己网购替换板维修能省点,让维修员修肯定贵。

网友:
单纯电源和背光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一般普通人换板能修好已经算好的了。

网友:
现在维修一般都是换板,很少有元件级维修了

网友A:
艺高人胆大,佩服!

网友:
换板省事,好收费 。等几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佩服!

对比了型号电压电流,感觉差不多才敢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