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ARM内核芯片,代码保护级别最高情况下,还能被破解吗?

楼主(2025-09-09):
初入门什么都不懂,想请教一下:
ARM内核的芯片像STM32F103等,即使加了代码保护,但仍然可以被目前市场的破解工具所破解并读出,
那么如果把保护的级别设置到最高,还能被破解并读出吗?

网友:
最高级别关闭调试功能,要破解需要显微镜和无尘工作室,其实也没什么芯片是无法破解的

网友A:
没什么办法能阻止程序被读出,只能想办法让读出的程序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办法能阻止程序被读出,只能想办法让读出的程序无法正常使用

那么 如何使读出的程序无法正常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 如何使读出的程序无法正常使用呢?

加上ID验证,ID不对就不给运行

网友B:
抖音搜索金沙滩工作室,他有几讲加密专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搜索金沙滩工作室,他有几讲加密专题

谢谢!我学习一下

网友:
没必要破解 直接写一个

网友:
那么容易破解,官方开发人员不是吃闲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