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打印机墨盒堵塞自己清理疏通一下

楼主(2025-09-09):
用了三年的惠普4825喷墨打印机的彩色墨盒因为长时间没有使用堵塞了导致打印彩色照片严重偏色,通过打印质量检测发现是黄色的喷嘴堵塞了。

按照网上的解决方法用热水泡了一下底部的喷嘴。

泡了几分钟还是没有看到黄色墨水出来。

过一会用纸沾一下喷嘴居然看到黄色墨水出来了。

再用打印质量测试恢复正常。

网友A:
不错,又给你省了一笔。要不就赚了一笔。

网友B:
隔几天最好打印一次,热喷的容易堵啊。

网友C:
喷墨的要隔三差五打一下

网友D:
你这是轻微堵了,我的红色喷头不出墨,刚开始清洗不管用,后来用热水泡不管用,再后来用油污清洁剂加水稀释泡还是不管用,彻底废了,只能再买一个彩喷墨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给你省了一笔。要不就赚了一笔。

省不了多少钱因为也快没有墨水了,感觉彩色打印照片和图片用墨量特别多倒是打印纯黑色的文档比较省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几天最好打印一次,热喷的容易堵啊。

那倒不用这么频繁黑色墨盒基本每个月都有使用打印到现在也没有堵塞,彩色墨盒应该超过半年没有打印了所以堵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轻微堵了,我的红色喷头不出墨,刚开始清洗不管用,后来用热水泡不管用,再后来用油污清洁剂加水稀释 ...

会不会是红色墨水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墨的要隔三差五打一下

是呀,黑色墨盒每个月都有使用打印所以没有堵塞,以后每个月也打印一些彩色的。

网友E:
家用个人感觉还是二手激光香

网友F:
据说喷墨打印机的尽头都是爱普生。

网友G:
经常打的话墨盒成本有点高,所以我一般给别人推荐墨仓式的。但只要是喷墨的就不能长时间不用,一个星期至少要打印个一两次。

网友H:
喷墨麻烦,无彩色打印需求换激光最好了

网友I:
热喷的容易堵啊,现在就用一个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个人感觉还是二手激光香

我买的这款原装墨盒也不贵彩色和黑色都是40多元一个,黑色打印文档可以打印一千多张,但是彩色打印不了多少张因为一般打印彩色照片都是要打满整张照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喷墨打印机的尽头都是爱普生。

如果经常打印彩色照片还是买可以自由加墨水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常打的话墨盒成本有点高,所以我一般给别人推荐墨仓式的。但只要是喷墨的就不能长时间不用,一个星期至少 ...

我买的这款原装墨盒也不贵彩色和黑色都是40多元一个,黑色打印文档可以打印一千多张,但是彩色打印不了多少张因为一般打印彩色照片都是要打满整张照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热喷的容易堵啊,现在就用一个黑色的

彩色我一般是打印照片的极少使用导致堵塞了,以后每个月都打印一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喷墨麻烦,无彩色打印需求换激光最好了

有时需要打印照片还是要用彩色的,而且激光打印机也有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红色墨水用完了。

这个我也想到了,黄、红、蓝三色我都加注了墨水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