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钻运行时候碳刷部位火花很大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5-09-09):
用了几年的手钻最近发现运行时火花很大,今天闲下来拆开看看能不能解决。拆开后发现导电环部位铜片缝隙里面填满了碳粉,猜想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因开始清理时没打算拍照发帖,后来记起来可以发这里记录下
清理缝隙并用砂纸将铜环打磨后,火花运行时就没有了,停止的时候有,应该是正常的!改善效果明显!
内容没时间详细说明,请见谅!供大家消遣

网友:
有个电锤也是打火太厉害了

网友:
电机直接换新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10多元就可以买个新的。

网友:
换个电机吧

网友:
换向器已经磨损了。

网友:
打火很正常

网友:
这类就是使用时间的。用多了,就要换碳刷,磨损大了,换向片要换。现在新的无刷也不贵。

网友:
磨损久了有导电粉末了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钻使用频率挺高的,换向器都磨成这样了。。。

网友:
做个保养,顺便机械部分清理上润滑油

网友:
这种电机外壳封得就是不可拆解维护的吧。不知运行寿命能有几小时。

网友:
换向器已经磨损了,失园了,上车床,车一刀

楼主:
谢谢各位的留言,我这款手钻是2019年买的,买回来当天就用它组装了一个高低床。平时使用也算方便,唯一缺点是电池很一般般!毕竟才39块钱。原打算给它换电池,所以给它拆开看看顺便保养下,后来发现换向柱铜环已经磨损了,就觉得没必要再折腾了!索性买无刷电机款的。
它算是我的有功之臣了,发帖纪念一下。

网友:
电机直接换新

网友:
一路火花带闪电,想想多带劲!没有了会感觉缺少了些激情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