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骁途XTU MaxPro运动相机黑屏故障(高清无码)

楼主(2025-09-09):
骁途XTU MaxPro运动相机一发热就黑屏、死机,只能拔电池,果断拆解维修并刷机;

经过综合检查,贴好高温胶带,重做CPU和内存,并解决几处断裂(开焊);

修完刷机;

新版本多了个夜间模式,修复了不时会卡住的BUG;

至此,维修结束,感谢观看!

网友:
高清无码,感觉不高清。

网友A:
这个rayson很可能是套皮的镁光大S降级片

网友:
感觉不高清。

网友:
简直就是大神啊,请教如何为数码相机刷机的?

网友:
显示屏也可以顺便修复下

网友:
说好的无码呢?

网友:
果然是高清无码,丝印完整

网友:
真的是高清图片

网友:
还支持gyroflow的陀螺仪数据呢,这个防抖效果一流啊

网友:
这个电路板好精密小巧,开裂的都能找到修好,技术杠杠的

网友:
电路板很精巧啊

网友:
中间竖线,屏有问题

网友:
我是冲着高清无码进来的。

网友:
安霸H22方案,支持GyroFlow少见。以前见过不少联咏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ayson很可能是套皮的镁光大S降级片

前几天在论坛看到了,盖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