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暗盒标准发现俄罗斯崇尚欧洲

楼主:
据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街头采访青年人,他们更向往欧洲

因为他们每天都使用和见到的插座也应证了这一点

俄罗斯的GOST -R 国标壁插座除了面板尺寸比欧标大一点外

一个德国的Schuko插头可以插入俄罗斯的GOST -R插座正常使用(因为接地方式相同)。反之,一个俄罗斯的插头也能插入德国的插座。

俄罗斯的安装暗盒(底盒)与欧洲是完全通用的,都使用直径60圆形深底盒。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俄罗斯的房子里拆下一个旧俄标面板,然后安装一个欧标(Schuko)面板,螺丝孔可以对上。

从暗盒通用性来看,土耳其也把自己视作欧洲国家,也采用欧洲标准暗盒

甚至,我们一江之隔的邻居,可能将军是瑞士留学的缘故吧?插座也像俄罗斯一样,与德国插座通用

甚至,首都高丽饭店房间为外宾准备了可以插入欧中澳220伏特,美日台110伏特两种电压的插座,真是无微不至

感觉特像骂归骂,饭还是照做滴

网友:
俄罗斯崇尚欧洲

网友A:
工地配电箱就用这种

网友:
骂是工作需要,用是生活需要。

网友:
俄罗斯本来就属于欧洲。

网友B:
通用并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地配电箱就用这种

我猜你是在说,工地用的将军高级酒店那种?

网友C:
要看国内那些用电设备什么标准占比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国内那些用电设备什么标准占比多

我想在朝鲜中国电器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吧?按你的正常逻辑呢,应该用中国的插头插座标准才对,所以朝鲜是个不一般的国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朝鲜中国电器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吧?按你的正常逻辑呢,应该用中国的插头插座标准才对,所以朝鲜是 ...

朝鲜只认苏联/俄罗斯是大哥,
虽然生活上都是中国在接济

80年前的中国和朝鲜 确实是难兄难弟
难怪人家看不起我们

网友D:
gost和欧标是不一样的,俄罗斯确实在苏联解体后确实换过标准,老的叫gost,和欧标很像,但是插脚更细,感觉70,80年代我们用的圆脚插头就是苏联标准

网友E:
暗盒不是里面放胶片的东西吗,过去拍片子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st和欧标是不一样的,俄罗斯确实在苏联解体后确实换过标准,老的叫gost,和欧标很像,但是插脚更细,感觉 ...

我查资料了,你记忆反了,苏联标准细
还有换标准事件可以看出政治变化的推动
1991年圣诞节苏联解体,1992年初,应叶利钦一切向国际标准靠拢的指示
俄罗斯马上换欧洲标准,准确是德国插头插座标准,暗盒苏联时期也用的欧洲标准,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资料了,你记忆反了,苏联标准细
还有换标准事件可以看出政治变化的推动
1991年圣诞节苏联解体,1992 ...

我就是说gost比欧标细啊,ai了下详细规格

倒是让我意外的是过去我们的圆脚插头不是苏联标准而是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说gost比欧标细啊,ai了下详细规格

倒是让我意外的是过去我们的圆脚插头不是苏联标准而是德标

这里,GOST国标既指苏联时期的标准,也指1992年之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标准体系,但其性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一楼的语境当然是指1992年后的新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并不能说明什么

5.56  5.58  能说明一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GOST国标既指苏联时期的标准,也指1992年之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标准体系,但其性质和地位发生了 ...

gost就是gost,没什么1992前,1992年后 1992后俄罗斯标准叫c和f,gost只是历史遗留罢了,新电器都不使用gost了
这个网站可以查询所有国家的插头标准
https://worldpowerplug.com/zh/countries/detail/id/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st就是gost,没什么1992前,1992年后 1992后俄罗斯标准叫c和f,gost只是历史遗留罢了,新电器都不使用g ...

你把国家标准和插头类型混淆了
1992 年后插脚尺寸改成欧标 C/F,这个国际上是把全世界的插头分成了这些字母代号的若干组
苏联时期叫GOST(国家标准),俄罗斯联邦是 GOST R(俄罗斯联邦国家标准),GOST是国标的意思,所以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时期,这四个字母都存在,C/F只是国标中定义的插头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暗盒不是里面放胶片的东西吗,过去拍片子必用的

汉语的多义词,也有管那个叫底盒的也有叫暗盒的,反正他是电源插座在暗处的一个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国家标准和插头类型混淆了
1992 年后插脚尺寸改成欧标 C/F,这个国际上是把全世界的插头分成了这些字 ...

好吧,主要各种网站都是写前苏联插座是gost型,俄罗斯是c,f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