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一个国产YD7388汽车功放IC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9836-1-1.html

这是上次拆的YD7388,但型号是YD7388S,这回拆标准版的YD7388

这个没有商标,只有型号和编码,已经自爆了,一条左右贯穿的裂痕

还是一锤子

奇怪的顶部结构,分了几层

芯片的面积是4X4mm,比带S后缀的大了一点

对比一下

所以,上次拆的是低功率版,这个是中功率版

网友:
没看到绑定金线呢

网友:
再拆一个国产YD7388汽车功放IC

网友:
没有7850的牛逼

网友A:
这种引脚多的芯片,换起来老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引脚多的芯片,换起来老费力了。

坏的直接剪掉脚就好换了。

网友:
看看国产生产工艺

网友B:
那个S后缀是不是代表小(small)芯片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S后缀是不是代表小(small)芯片的意思!

你不说还以为super

网友:
国产生产工艺

网友:
散热还是不错的,就是晶元小了点

网友:
看起来挺有趣的

网友:
这算不算先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