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0S出现的字符显示问题

楼主(2025-09-09):
记得论坛里有朋友发现UT60S这个问题了,以为是液晶板或者导电橡胶之类的连接出问题~
我现在的UT60S有幸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然~~根据现在的现象,它更像软件错误,是个随机软BOM吗?也许中了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看图片吧,不多讲啦。

下图这是现象1~

切换档位后
这是现象2~

测量电阻的现象~
电阻容易全部调整2,所以选电阻挡来拍照,测量电压显示情况一样的。

网友A:
现象二是电流档插错表笔的正常提醒,英文Lead意思是导线,插到电流孔就不会报警了。
现象一可以找优利德售后,焊点、lcd屏、芯片或软件都有可能,自己先断电重启一下,再让售后排查。

网友B:
返厂呗,不是说优利德售后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象二是电流档插错表笔的正常提醒,英文Lead意思是导线,插到电流孔就不会报警了。
现象一可以找优利德售 ...

谢谢回复,现象2只是证明一下现象1的情况并不是器件问题,您看,前面那个字符2多的那一个笔段,在现象2里没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呗,不是说优利德售后很好吗

那也得先给坛友通报一下,然后返厂

网友C:
只要是2开头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2开头就这样?

2开头的现在就多一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象2只是证明一下现象1的情况并不是器件问题,您看,前面那个字符2多的那一个笔段,在现象2里 ...

不一定,软件会读取内存不同地址数据,我更倾向于硬件故障,IC的内存可能有问题,所有电压读数都多这一笔吗,还是只有电压档首位2这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软件会读取内存不同地址数据,我更倾向于硬件故障,IC的内存可能有问题,所有电压读数都多这一笔 ...

开头内容更新了,有全部显示2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2开头就这样?

前面内容更新了,2开头就这样

网友A:
根据更新电阻测试内容,只能找厂家售后,毕竟没有原理图、lcd驱动的引脚定义、或者IC软件debug条件。各种可能性自行排查成本高于买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更新电阻测试内容,只能找厂家售后,毕竟没有原理图、lcd驱动的引脚定义、或者IC软件debug条件。各种可 ...

自己不会去处理这类问题的,修理东西没啥兴趣。

网友C:
多的这个笔画,在0-9的数字里面,只有2没有。
楼主也验证了,字母不受影响。
字母应该是固定显示的字符,而读数是ADC等生成的动态显示字符,出问题的是动态部分的首位数字?也就是在动态显示测量读数的时候,多的这个笔画是一直处于显示的状态。
应该是设计上的bug。有空拿出我的60S试试,也不排除是比如接触不良,漏电,驱动信号被干扰等问题。

网友D:
一个朋友就是做**德示波器厂的,他的老板买电子元件就拣便宜的买,质量和以前没法比,而且老板知道有问题,就说有问题就修呗又不是台台有问题,所以现在买东西就像买彩票

网友:
遇事不决找不会修大师,利得不对返东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的这个笔画,在0-9的数字里面,只有2没有。
楼主也验证了,字母不受影响。
字母应该是固定显示的字符,而 ...

看得出来,有学习编程的痕迹了~~

网友:
这大概率是驱动出问题了,多了一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不会去处理这类问题的,修理东西没啥兴趣。

是的,售后有常见失效的排查策略,故障样本多,良心厂家会改良高故障率的缺陷设计,没良心的视作计划报废,控制产品寿命,让用户自认倒霉。

网友:
突然想起来了,这表加了单独的显示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朋友就是做**德示波器厂的,他的老板买电子元件就拣便宜的买,质量和以前没法比,而且老板知道有问题, ...

代工是有要求的。你说他老板买假冒的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