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充7200mAh青海湖电池5600mAh,怎么回事?

楼主:
一直有用5V充电头1A的电流来给电池充电测容量的习惯,业余玩玩来说也够用了,至少电池容量不会比这样测出来的更多吧?

一个星期前换了新手机,当时感觉并没有所标称的那么大容量,测出来果然就不到80%,比较纳闷

经过一星期的正常使用,还是自然用到1%自动关机,再插上5V@1A的充电头,充一晚上大概7个小时,
起床一看,涛声依旧!

这时还能看出有个33mAh的线路电流,如果把这部分减掉,5755mAh-33mA*7h=5524mAh
5524/7200=76.7%

为啥连标称76.7%都不到?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电次电压应该按3.7V-4.2V算

网友:
这个应该去问客服,解释不到位退货即可

网友:
那就把电池换了吧。

网友:
这个不是线性充吧,比如4056的线性充电器才准,否则需要换算瓦时。
不是线性的话,手机吸收的功率可是5V×电流的。

网友:
来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来看看大佬怎么解释

网友:
自动关机的时候电池还有电量,只不过你用不上。用过镍氢的都知道吧

网友:
充电效率不会达到100%,容量还得低,也不知道你那个东西准不准

网友:
我也有那个电量计,也许你没有清零。

网友:
现在的硅碳负极电池都锁容了,但标称7200只有不到6000感觉不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这表测试电池容量可能不准确

网友:
和充电宝一样换算?20000*0.7=14000,7200*0.7=5040?

网友:
如果表没问题一个大于标称容量,因为5v进去还降压损耗一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