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挂脖式蓝牙耳机,一边的耳机线断了

楼主:
蓝牙耳机,一边的线断了。

网友:
这种耳机好用吗?

网友:
音质好不好

网友:
换个2X0.5的硅胶线

网友:
对坛友说不是问题

网友A:
照片有点模糊,电路都是集成极简了,小作坊生产也没有技术门槛...........

网友:
这种挂脖式的电池比加大,持续时间长一些

网友:
外壳容易发黏,电线也不太好!

网友:
敢断就敢焊起,小小一根线还能抵挡得过烙铁?

网友:
一边的线断了。

网友:
你这是线老化了,都更换成硅胶线会比较好。不然,其它地方也会陆续断裂开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有点模糊,电路都是集成极简了,小作坊生产也没有技术门槛...........

重点在软件控制及外壳防水性能,高端耳机也就这样子的

网友:
先看下电路 没准还不是立体声的呢

网友:
竟然不是JL芯片的。顺便把两侧的耳机和线都换了,换效果好一点的。估计音质会有提升。

网友:
这要修不是有手就行

网友:
这个修起来难度不大

网友:
用的是可降解材料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