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容量测试

楼主(2025-09-10):
手里有几个18650充满后电压正常,没有专业仪器测试不准容量所以也没办法把差的挑出来。今天给18650电池盒焊上usb母口,插上容量测试仪。用小鱼缸灯做负载。这样就能测试出18650的真实容量了吧?测试容量的同时还能给我的小鱼做点贡献

网友:


网友A:
根据应用场合不同,容量还要结合内阻,如果内阻很大,也只能用于鱼缸小灯这种地方了,那种内阻一两百毫欧以上的,可能用于小灯容量有2000MAH,你用到强光手电上,可能1000都不到了

网友:
ZB2L3-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应用场合不同,容量还要结合内阻,如果内阻很大,也只能用于鱼缸小灯这种地方了,那种内阻一两百毫欧以 ...

确实,18650应该测测内阻。

网友:
这个容量测试仪没有放电截至电压控制功能,不注意就会把电池过放的。

网友:
这个容量测试仪会把电池过放

网友:
18650电池现在是便宜了,国产的几家都不错

网友:
一致性要好

网友:
放完电在充电可以大概

网友:
看着真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