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换霍尔失败

楼主:
一台二手450W电机的电车,测量黄绿蓝线没有变化,拆下电机后从网上买了AH41霍尔把原来的更换掉,当用强磁铁加在不装壳的霍尔时有变化,于是装壳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当装好壳后测量于然是没有变化,对此问题如何解释?由于在不装壳情况下很难转动带霍尔的线圈,所以测试是用的是散装的单个强磁铁靠近有变化,装过后没有效果,难道是电机的磁力不足?或者要分文向吗?

网友:
没事再弄弄说不定就成功了。

网友:
“测量黄绿蓝线没有变化”----这就已经说明不是霍尔本身坏了。你想啊------一次性坏三个霍尔,你觉得概率有多大?!三个信号线都没反应,为何不查霍尔供电和接地?

网友:
磁钢退磁倒是有可能,你可以把电机三相电线短接然后手盘电机看看阻力如何。

网友:
直接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