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复活一块老万用表,换12年生产的多一DY2108万用表液晶屏后面的反射膜。

楼主(2025-09-1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间一长万用表液晶屏后面的反射膜就容易老化变质脱落,这块12年的DY2108,就是液晶屏后面的反射膜脱落,变成了三个,两个掉了下来,一个还在屏上粘着。更换成银底不透反射膜后,液晶屏显示恢复正常,一块老万用表复活了,我的认知液晶屏有前后两种膜,我认为液晶屏前面的膜是偏光膜,液晶屏背面的膜是反射膜,这些年接触偏光膜坏的非常少,液晶屏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反射膜坏。

网友:
最近换膜的比较多喔。

网友:
复活一块老万用表

网友:
无非是舍不得用标准的胶水,用了“看起来”没有问题的胶水代替,于是出问题也是必然的。
那个闹得沸反盈天的充电宝事件不就是用了“替代”材料出的问题么。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羡慕

网友:
顺便加背光试试,晚上也能看清楚显示。

网友:
起死回生,good。老家伙用了这么久了还能焕发第二春

网友:
又恢复清晰了

网友:
这个换的真不错!

网友:
折腾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万用表重获新生!

网友:
这表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表外观成色不错,便用率应不高

网友:
早期的万用表大多没有背光,所以底偏光膜普遍采用面偏光膜+银底纸实现,你这块表确实可以不用换膜,只换银底纸就可以,但分离银底纸要超级细心,因为贴合度高,银底纸又薄,要用很薄的刀片在一角轻轻刮,不细心的用户很容易把银底纸和偏光膜一并撕出来

网友:
学习了,还从没换过这种膜。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
不会的动手能力,偶都是一拆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