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正弦波有效值的疑问

楼主(2025-09-10):
测试方法如下图所示,有一个有效值为1V的正弦波电压,叠加一个1.5V的直流电压,叠加后的有效值为什么不是2.5而是1.8呢

正弦波有效值为1V

直流电压1.5V

叠加1.5V后,整个波形都上升了1.5V

我想用单片机的ADC来检测正弦波的有效值,由于正弦波有负值,所以我想叠加一个参考电压,让整个波形高于0V ,
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有效值并不是相加,

网友: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
反正正弦波的有效值不等于平均值
有效值,指的是等效直流电在一个电阻上做相同的功的直流电压

网友:
首先你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做有效值,建议你先去学习下有效值的定义

还有真有效值REMS,3个定义需要认真的区分清楚才可以

网友:
做功等效,直流电和交流电定义就是能做相同的功。比如220V交流电和220V直流电做功相同

就是让直流电和交流电单独做功,等于总电压做功

网友:
结论: 求面积

网友:
这个学科确实有点高深啊,对于普通人来说

网友:
复杂复杂,看到公式大脑直接蒙了。我就想到了一点,交流电源串联直流电源,这么做对双方电源好嘛,不太懂,只想到了用交流电源给电池充电的场面

网友: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我的理解是:直观来看,直流与交流叠加,在交流负半周时与直流电压方向相反,叠加后电压减少,对负载的做功小于分别接负载之和(因为交流单独接负载时,负半周也有做功),导致总有效值电压低于二者之和。如果直流与桥式整流后信号叠加,二者有效值估计可直接相加。楼主有机会也测一下。

网友:
楼主,特别简单的道理,有效值是通过功率折算的,而功率和电压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所以你直接加就不对

楼主:
对的,是我理解错了,我在ADC中检测有效值,因为抬高了参考点,所以我就把检测值减去参考点,发现不对,所以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涨知识了,
3秒后,知识又溜走了……

网友:
全部都是高手啊

网友:
核心原因是有效值计算基于功率等效原理,而非电压值的简单算术叠加。  正弦波(有效值1V)与直流(1.5V)叠加后,总电压的有效值需按“平方和开根号”计算:  根据定义,总电压有效值的平方 = 直流电压的平方 + 正弦波有效值的平方(交叉项因正弦波周期内正负抵消,平均功率为0,不参与计算)。  代入数值即:

简单说,有效值本质是“等效功率对应的电压”,不是瞬时值的直接相加,所以不能用1.5+1=2.5来算。

现在明白了吧!其实我也不懂。我把你的问题发给豆包,让他给我写的解说。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
3秒后,知识又溜走了……

3秒后,没涨知识。原来的知识又少了

网友:
4楼6楼都好学问

网友:
网上搜 “有效值” 必然提到 “交流电”。 因此可以认为 “有效值” 是属于  “交流电”  的。至今未见有介绍 “有效值” 而不提 “交流电” 的资料。
交流电的特点是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为零。交流电叠加直流电之后就不再是交流电了,因此有效值也就无从谈起了。
凡是号称能测 “真有效值” 万用表,其交流电压档都仅仅对真正的交流成分负责。也就是说真正的交流电压表在测量楼主所制造的信号时,结果必然是1V。
有些表虽然增加了 AC+DC档,能直接显示出 1.8V 的值,但这个 1.8V 是没有 “有效值” 名分的。

网友:
一般是对市电正弦波、交流信号关注有效值。
带偏移的不对称正弦波,感觉没什么实际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