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器开不了,就是这个5V6A30W电源模块坏了

楼主:
哪个模块烧了呀,叫啥名称我去买一个

网友:
就这么几个东西,买来全换也简单嘛。

网友:
Q1坏的可能性大,应该有散热片的,怎么没有了?

网友:
测量一下FU1保险和安规电容压敏电阻,以及三极管,这个没几下就找出问题了

网友:
反面应该有控制芯片吧  要测测看的   是要修还是换板子  看你自己了

网友:
买来全换也简单嘛

网友:
换板或者有空间找个类似电源替换即可

网友:
这个丢掉,买一整个。

网友:
这个电路板的反面应该还有一个贴片的控制集成电路,如果你不会修开关电源,最好买一整个5V6A的电源板。

网友:
反面没东西?

网友:
5V6A  10多块买新的嘛。没得修头。

网友:
如果纯5V6A输出的,没其他协议线,直接换一个就是了

楼主:
60一个啊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