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lenovo X270电池鼓包了,拆开看看。

楼主:
lenovo X270内置电池鼓包了,看看。

网友:
软包电池通病呗,问题不大,可以自己换

楼主:
请教一下,能买到可以换的电芯么?

楼主:
黄鱼上的这样子的,能用么?

网友:
这个容量太小了吧

网友A:
电源保护板上有锁吗?断电接电池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板上有锁吗?断电接电池没问题吗?

不知道啊。
已经把三个电池都用剪刀减掉了。

网友B:
还是18650的电池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啊。
已经把三个电池都用剪刀减掉了。

笔记本电池保护板应该都有锁。

网友:
买成品电池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18650的电池靠谱

是啊。

前几天把外置电池拆下来,看看也是鼓包厉害,赶紧扔掉了。
昨天有空拆机看看内置电池,也是鼓起来了。

想想害怕,先拆了。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池保护板应该都有锁。
要带电换芯

网友:
我的也不充电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救活

网友:
这要是有锁的话,这个电池就算用不了吧

网友:
直接买成品兼容电池,别折腾

网友:
软包电池的硬伤。

网友:
聚合物的优点就是可以做得薄

网友:
换电芯即可,只要尺寸电压符合就行

网友:
弱弱问一句,软包电池可以做到不鼓包吗?

网友:
直接换成品电池,我帮人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