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戴尔硬盘600GB,拆

楼主:
硬盘外观

背面

取下电路板

开盖

磁头臂螺丝取不下来了

网友A:
机械盘都成古董了,一个字 丢

网友:
看来是完全坏了不然不会拆了
还没用过这么大本本机械硬盘

网友:
喜得照妖镜一个

网友B:
600g的第一次见,一般都是500G

网友C:
这个是3.5寸的呀,不像是笔记本硬盘啊

网友:
机械盘用不上还能拆了看看

网友:
很少见的容量

网友:
磁头臂螺丝取不下来了
是工具、技术不够。

网友:
机械硬盘可以长期存储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3.5寸的呀,不像是笔记本硬盘啊

2.5的SAS盘,服务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都成古董了,一个字 丢

目前机械硬盘还是有它的用武之地的,暂不会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g的第一次见,一般都是500G

服务器硬盘了解一下

网友:
这是一块东芝给戴尔OEM做的服务器2.5英寸SAS接口硬盘 15000转。
因为转速比普通笔记本机械硬盘高了一倍,所以他的盘片要比普通硬盘小三分之一,才会有600GB这种奇怪的容量。。。

网友:
这是2.5寸的吗

网友:
SAS的2.5寸盘,,,普通机器用不了的。

网友:
有强磁玩了

网友:
用料看着不像民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3.5寸的呀,不像是笔记本硬盘啊

这不就是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