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极速120GB/SM2246XT主控求助开卡卡在Pretesr Flash

楼主(2025-09-10):
一个台电120G固态,SM2246XT主控,有C7警告了,试着开卡,结果一直未成功,一些版本如O1224H等可以正常识别颗粒,但是卡在Pretesr Flash 。

颗粒ID 是EC,1A,A8,DE ,88 ,C5 。

请大佬指点开卡方法或开卡软件,多谢。

网友A:
看下闪存ID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闪存ID是否都正常。

图中有,ID都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重新换个软件试试,好像坛子里有几个台电开卡的帖子

网友:
46XT开19nm的TLC这个固件没流出来的,江波龙好像也有过这类的盘。

网友:
三星的ss19t 没公开的
46xt+19nm这玩意应该是jbl代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指点

网友:
同意五楼,好像58H可以开,但是速度很差

网友:
可以搬板58xt或者做u盘,3267,3281都行

网友:
可以搬板58xt

网友:
搬板吧,ss19 2d tlc,2246xt固件没有流出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类大佬

网友:
重新换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