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V供电下 音频放大IC用哪个可以输出功率大一些?

楼主:
如题,
音响好久不玩了  还是问下坛友
本想用TDA2030  看供电要求有点高  只能另选
计划是2S锂电作为整机电源

网友A:
支持2欧姆喇叭的功率就大一些,支持BTL桥接的也会大一些。电压只有那么高,功率大不起来,除非升压。

网友B:
只能上数字功放了,看看pam8406是2x5w的,几元钱一个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2欧姆喇叭的功率就大一些,支持BTL桥接的也会大一些。电压只有那么高,功率大不起来,除非升压。 ...

是的,哥们有推荐吗
LM386输出有点小  备选中

网友:
选可以PBTL接法的D类功放,喇叭可以两个4Ω并联,功率直接翻倍

网友:
TDA2822M BTL桥接

网友C:
有带升压的功放芯片,我这几天看到坛友修蓝牙音箱,功放芯片LTK5328就是。还有暑假我修的蓝牙音箱,功放芯片LTK5302也是,单锂电供电,声音调大后功放芯片升压后供电脚有7.4V。

网友C:
另外,我上半年淘宝三四元买的双声道数字功放模块,接4Ω 6寸音箱,12V供电,100mA电流时声音就比较大声了,0.5-1A电流,声音大得受不了。

楼主:
   这个型号   茶居然没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升压的功放芯片,我这几天看到坛友修蓝牙音箱,功放芯片LTK5328就是。还有暑假我修的蓝牙音箱,功放芯 ...

感谢分享

这些倒是新型号   不知道内置的升压会不会产生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上半年淘宝三四元买的双声道数字功放模块,接4Ω 6寸音箱,12V供电,100mA电流时声音就比较大声了 ...

音频电路  电源必须干净

网友:
83601芯应该可以。

网友:
音响打算用锂电池供电,无非两种方案,一种是多节串联的高压方案,比如3节串成12伏,5节串成20伏,但都要有保护板才可以,2节串联也需要保护板的,比较麻烦,优点是功率大,而且配置功放板和喇叭都方便,现有的甚至都不用更换。一种是一节锂电池的低压方案,也可以多节并联,供电连接很简单,但电压低,配置功放板和喇叭麻烦,即使用了BTL板加上2欧姆喇叭,输出功率也有限。解决办法还是要用到升压电路板,3.7伏升到12伏用。适用的效率较高的升压板也有很多种,同步整流型的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至于电源是否干净,没试过,但我想加强滤波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上数字功放了,看看pam8406是2x5w的,几元钱一个板就够了。。。

准备拿几个试下

头像这举的是什么天线?

网友:
追求音质当然用经典的TBA2822M,失真率比数字功放低一个数量级,而且最低电压只需1.8V,单锂电绝配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去问问广场舞大妈,她们用的那个音箱声音大得狠,好像用的也是锂电池

网友:
我的一个老音响一只喇叭没输出了,后来直接换了一块板子,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拿几个试下

头像这举的是什么天线?

00年代流行蹭网破解时的大功率网卡标记。

网友:
网上有卖很多广场舞音箱功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