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西加云杉wifi6吸顶ap8330c首拆

楼主(2025-09-10):
闲鱼购买,50元包邮到手,然后有胖ap模式,但是可调内容不多,只能设置无线名称和接入类型,其余都不能设置,闭坑吧,质量可以,软件拉胯,除非有ac控制器
另外,后天需要加8080端口号,以及账号密码分别是admin和admins

网友A:
看起来做工还行,QC的应该可以刷鸡,找找看给刷了呗...

二○二五年九月十日

网友B:
50元还不如买个好点的二手路由器 桥接、mesh什么的

网友C:
居然要48v 的电源?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元件明显少了许多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再买个POE AC 一体化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要48v 的电源?

POE供电,要不还得需要2根线

网友D:
我们项目上用过一次西加云杉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工还行,QC的应该可以刷鸡,找找看给刷了呗...

ttl也有,我最近没空啊,刷集客感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元还不如买个好点的二手路由器 桥接、mesh什么的

老家庭院用,支持poe,这玩意比二手路由器好用多了,我一堆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要48v 的电源?

poe48v,dc12v,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项目上用过一次西加云杉的设备

稳定性怎么样,西加云山我搜了,不算小的制造商和软件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要48v 的电源?

那是poe的协议

网友:
软路由咋样

网友:
屏蔽罩那么多,东西肯定不差

网友:
不错,能改成胖AP的话,就方便使用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