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点焊笔镀镍

楼主(2025-09-10):
小黄鱼22元买了个一体点焊笔,氧化了,看着难受,才想着看能不能渡下镍

下面先看电镀效果

准备电镀材料,一盘纯镍带

还需要白醋作为溶液,一勺食用盐

由于没有可调电源,用5v开关电源代替

剪两根镍带挂塑料瓶两边,一边接正,另一边接负,
溶解完成一边的镍带会消失,颜色变绿
溶解过程会释放有害气体,建议室外操作

拆散点焊笔并打磨抛光,除去油污

表面处理的越光亮电镀效果越好

镍带溶解用12v电压,电流越大越好,镀镍的时候电流越小越好
电流大了就会造成下面这种情况发黑

全部电镀完成

电镀前后内阻,特意测下

网友:
我就说,银子这么便宜。能不能直接用银触头?

网友:
可以镀金吗?

网友:
不错,电镀效果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A:
。能不能直接用银触头?

楼主:
王水溶解黄金就能电镀,比镀镍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直接用银触头?

都是用氧化铝铜作为焊针,没试过别的

网友:
化学学得好

网友:
不知耐久如何

网友B:
这点焊笔,手不稳经常连点,已经烧了几次焊笔,电池也是烧了个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焊笔,手不稳经常连点,已经烧了几次焊笔,电池也是烧了个小洞

烧洞说明镍片跟电池之间有间隙,焊笔不背这个锅

网友:
别说渡下镍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电镀干得漂亮,像工业品

网友:
不锈钢表笔尖能镀吗?

网友:
这个电镀的真漂亮!

网友:
你电镀的效果真好,那个溶液只是白醋+一勺盐???  普通白醋就行吗

网友:
效果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俺渡的烙铁头怎么黑不溜秋的,电流很小了,调来只看见几个小泡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