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索尼MRW-G2 CFexpress Type A/SD mrw-e90 xdq sdxc2高速读卡器拆解 网络搬图

楼主(2025-09-10):
MRW-G2 CFexpress Type A/SD高速读卡器可读取CFexpress Type A以及SDXC/SDHC(UHS-I和UHS-II)存储卡 / 读取CFexpress Type A存储卡的数据时,提供了快于索尼SDXC UHS-II存储卡2.8倍的Super Speed USB 10Gbps(USB 3.2 Gen 2)传输速度

差点种草购买s1 咸鱼看到这种索尼大读卡器也支持uhs-2 ,无意看到一个标价150 中毒了打算入一个,结果一看这家是维修索尼读卡器 不过里面有比较清晰拆解图,看到里面芯片瞬间解毒了
一、UHS-I和UHS-II速度等级介绍
UHS(Ultra High Speed)是SD卡协会在2009年提出的高速传输标准,随后在2010年升级为UHS-I,具有最高104MB/s的理论传输速度,适用于1080p以及一些较低分辨率的视频拍摄。而在2011年,SD卡协会又推出了UHS-II标准,支持4K和8K视频拍摄,最高传输速度达到312MB/s。

二、UHS-I和UHS-II速度等级区别
1.传输速度不同:UHS-II的传输速度比UHS-I快得多,适用于高清(HD)、超高清(UHD)和4K视频拍摄。UHS-I最高104MB/s的传输速度较适合一些低分辨率的视频和照片拍摄。

2.接口不同:UHS-I採用SDR104(104MB/s)高速总线模式,而UHS-II的接口支持更高的SDDR-II总线模式,因此UHS-II呈如双排接线的拼图形状。

3.兼容性不同:UHS-II的储存卡接口和理论速度更高,但对于使用UHS-I技术的设备可能不兼容。因此,在购买储存卡时,应根据相机支持的速度等级和接口来选择相应的储存卡。

CFexpress Type A是由索尼公司推出的高性能存储卡产品,采用CFexpress 2.0标准,专为满足专业影像设备的高速数据读写需求设计 。

索尼也是拿来主义,只参与定制标准 不设计读卡器芯片 还是外面采购,或者说外包贴牌,读卡器电路板没有以往索尼风格,尤其丝印

铭牌台湾产,电路板一眼台湾风格。

高溢价产品,散热用料更舍得

usb hub芯片不清楚 10G usb带宽 以及看不清的gl35丝印 应该是GL3590

重体结构就是一个hub GL3590 +sd读卡器GL3232s +cfb读卡器芯片jms583

JMS583  cfa读卡器主控
CFexpress Type A卡采用CFexpress 2.0标准 技术原理跟电脑固态硬盘一样,只是外观尺寸较小 适合相机
MS583是USB主机和PCIe存储设备之间的USB 3.1 Gen 2到PCIe Gen3x2桥接控制器。 USB 3.1 Gen2接口提供最高可达10Gbps的数据传输速度,是USB 3.1 Gen 1的两倍。此外,JMS583的下游端口可兼容SSD及CFexpress存储卡等具有PCIe接口的存储设备。

gl3590 资料 https://www.genesyslogic.com.tw/en/product_view.php?show=68
GL3590是一款低功耗、可配置的USB3.1 Gen2集线器控制器,适用于高速设备如苹果和三星Galaxy的快速充电。该芯片提供多种配置,包括不同数量的USB-C和USB-A端口,且在系统睡眠和关机模式下仍能进行充电。GL3590有两种型号,一种是GL3590-QFN76,另一种是GL3590-S,后者内置USB-C端口。GL3590-S有多种应用场景,如不同组合的USB-C和USB-A端口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当用作下行C口时,GL3590不需要额外的CC协议芯片,其自身集成了两组CC协议。

GL3232s  就是单卡读卡器 支支持uhs-i uhs-i超频卡 支持uhs-ii 基本上市面上sd卡都能跑慢。
GL3232S是一款USB 3.1 GEN1至SD 4.0单LUN存储卡读卡控制器。
GL3232S支持多种类型的SD存储卡,如Secure DigitalTM(SD)、SDHC、miniSD和microSD(T-Flash)、MultiMediaCardTM(MMC)、RS-MMC、MMCmicro和MMCmobile。它还支持高密度存储卡(容量高达2TB),如SDXC、超高速存储卡、SD3.0 UHS-I以及最新一代高速存储卡SD4.0 UHS-II卡。GL3232S还支持SANDISK EXTREME® 160 MB/s microSD UHS-I卡。
GL3232S集成了高速8051微处理器和高效率硬件引擎,可实现USB与各种存储卡接口之间的最佳数据传输性能。它支持通过USB端口从外部SPI闪存进行固件升级的ISP(在系统编程)。该芯片集成了5V至3.3V和3.3V至1.2V的稳压器和功率MOSFET,可降低系统BOM成本。此外,它还集成了5V至1.2V的DC-DC转换器作为替代方案,以提高电源效率。

跟这个芯片相同读卡器型号有
Kingston MobileLite Plus microSD
kingston MobileLite Plus SD

还有 支持多卡的雷克沙
lexar  lrw460 GL3231s
sandisk-professional-pro-multi-card-reader GL3230s

这几款理论上跟索尼这款g2读卡器读写速度没啥差别(固件不同 上限可能有区别) 几百读卡器跟几十读写没区别,看到这贴强迫症省钱了

补充一个日本人拆的 mrw-e90 xdq sdxc2 二合一读卡器

XQD是由索尼、SanDisk和尼康等厂商共同研发的存储卡标准,于2010年11月提出,2011年12月8日由CF卡协会正式发布。

这个xdq读卡器比较特别 里面有一块价格昂贵 pcie转 usb3.0 usb3380芯片

外加gl3523 usb hub芯片

sd4.0  uhs-ii 读卡器芯片采用GL3215  这款芯片不支持uhs-i超频卡   超频卡插上去读写速度不过百。

为什么说上面读卡器比较另类,下面是坛友 索尼另外一款xqd读卡器拆解图

出奇的简单,反面没有任何零件,就上面一个小芯片外加电阻电容,其实这块是电源芯片

细心的会发现 这个xqd卡上面表注 usb字样  没错你可理解为带u盘功能存储卡,相机跟内存卡通讯走另外通道,而上面mrw-e90 就是走pcie通道。

感觉贵的读卡器外壳工艺好一点, 卡槽镀金,而且有独立降压供电,相对读卡器内部提供LDo 更加稳定,还有一个特点 不最求小型化普遍比较大,散热更好,适合摄影工作者长时间稳定读取

普通便宜读卡器确实能读卡,但是长久稳定性差很多,最常见容易接触不良 不读卡。 当然这个贵的也会出现。闲鱼就有几个人专门修这些专业读卡器,看宝贝介绍照片寄修读卡器也不少

网友:
SD高速读卡器

网友:
高速的,sony很好了

网友:
不服不行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芯片啊

没办法只有一个usb口,小众市场没有专门多合一读卡器, 就是一个几十高速sd读卡器+usb转pcie nvme硬盘盒,贴上索尼大法logo 五倍溢价

网友:
以前usb1.0时代还有多口多盘符读卡器,不知道现在罕见的usb2.0多盘符读卡器,不同卡之间互传,是直接传过去还是先拷到电脑,再转过去呢?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用料挺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啊

网友:
看起来做工真不错

网友:
这大金板子,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台湾味怎么说

楼主:
下面是索尼几块电路板,电路板用料  尤其电路板暗绿色阻焊漆 上面零件表注 走线风格 明显跟g2不一样

网友:
这做工是真好呀,养眼

楼主:
不开新帖了
补充拆解雷克沙LRW500URBCN  Lexar® Professional 多功能三合一USB 3.1读卡器

RW500三合一多功能读卡器USB3.1高速SD卡TF卡CF卡Micor SD存储卡TypeC兼容UHS-II卡读卡器

支持最新的高速SD™、microSD™和CompactFlash®格式(包括UDMA 7), 同时向后兼容SD UHS-I存储卡和USB 2.0。
此款读卡器在使用SD™和microSD™存储卡时传输速度高达312MB/s(读取速度比USB 2.0快五倍)1,

使用CompactFlash®存储卡时高达160MB/s1。

同时向后兼容UHS-I(高达170MB/s)1,

读卡器芯片为GL3230s

楼主:
再拆一个xdq读卡器 sd4.0 tf4.0 小众外贸品牌 拆开绿联代工的
主控芯片采用gl3226+GL3523

不支持超频sd3.0卡

xqd内存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特殊形状接口usb3.0 u盘

所谓读卡器只是一个接口转换器 GL3523 就是一个usb3.0 hub芯片 把一个usb口转接为多个usb口

楼主:
拆uhs-ii sd4.0 cf读卡器 芯片GL3230s tf sd cf 三合一读卡器

这个更雷克沙rw500采用同款芯片,但是包装内数据线多半有问题 导致读写速度上不去而且极其不稳定
价格最便宜45包邮购入

具体性能直接照搬雷克沙rw500
支持最新的高速SD™、microSD™和CompactFlash®格式(包括UDMA 7), 同时向后兼容SD UHS-I存储卡和USB 2.0。
在使用SD™和microSD™存储卡时传输速度高达312MB/s(读取速度比USB 2.0快五倍),

使用CompactFlash®存储卡时高达160MB/s

兼容UHS-I(高达170MB/s)

先阶段三合一读卡器 支持312MB sd4.0 tf4.0卡  而且兼容uhs-i 超频卡到160 170M/s而且带一个支持高达160M读写三合一读卡器不用拆里面大概率就是gl3230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