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箱风扇怎么拆解?

楼主(2025-09-10):
DELL电脑有个台达的AUB0912VH风扇,阻力很大,想看看是不是缺油了,标签揭开后,看起来像有个盖子,没有什么缝隙,不知道这个盖子有什么好方法拆下来?

另一面也没有孔,最后暴力拿刀切开了,手指头还挂彩了,加点油转的顺滑了,但应该也是没法长时间用了。主要是这个9025风扇是dell工作站配的,查了下参数可能4000转,换了现在买的一些9025机箱风扇基本2000转左右,自检的时候会提示转速不够错误。某宝上能搜到AUB0912VH,这个型号,看不出来真不真,换一回也挺费劲

网友A:
看另一面,这面明显是固定死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日

网友:
应该是另一面硬拔了

网友:
打个小孔用注射器注油

网友:
没有后盖就用电钻打个孔加油

网友:
用小号钻头打孔注油,没钻头就找根铁丝放煤气炉上面烧红,然后往中间捅也行

网友B:
换一个同类型的新风扇装上,换下的风扇慢慢修。

网友C:
缺油了?小孔直接注

网友:
现在新的基本上不让拆

网友:
如果撕掉标签仍然看不出怎么拆就是硬拔出来的款。

网友:
另一面硬拔的

网友:
另一面上个图啊,这面肯定是没孔了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双手硬推靠近中心的扇叶出来的。

网友:
偏心点位置开小孔上油,螺丝堵住。硬拔扇叶可能会断轴。

网友:
看别一面吧,可能会有个贴纸吧

网友:
好像有一个小孔,不过这玩意加油了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另一面,这面明显是固定死的...

上边已更新图,背面也没有孔,最后拿刀切开的,感觉这个组装完拿超声波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油了?小孔直接注

那个孔是我螺丝刀扎的

最后拿刀切开了,就当玩玩了,应该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同类型的新风扇装上,换下的风扇慢慢修。

嗯  换了一个2000转左右的机箱风扇,转速慢,有时候开机自检提示错误,它这个查了下好像4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