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杜克 TH3 智能温湿度时钟

楼主(2025-09-10):
最近逛 pdd 老是给我推荐它,看的心痒痒,于是花 50 大洋拿下。

首先验明正身,标准 86 尺寸,显示内容丰富,基本需要的信息都在屏幕上了。

机身无螺丝,无超声波焊接,找个敲棒,从头插入,一翘就可以打开,可以说非常的便于拆解了。

之后就可以看到机器的五脏六腑了。

可以看到,机身内部非常的简洁,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个 ESP8266 WIFI主控模块,它负责整个时钟的温湿度采集,当日天气数据的获取,ntp 时间校准等。

其次是一颗 TM1729。TM1729 是一种低功耗的字段式LC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它拥有52个SEG输出端、4个COM输出端,内置52×4=208bit的DDRAM存,采用2线(SCL、SDA)串行传输数据,可以设置1/3Bias和1/2Bias驱动模式,Line和Frame翻转模式。可广泛应用在电能表、功率计等仪器仪表上[1]。

另外有一颗DS1302Z。DS1302 是 DALLAS 公司推出的涓流充电时钟芯片,内含有一个实时时钟/日历和 31 字节静态 RAM 通过简单的串行接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实时时钟/日历电路提供秒、分、时、日、日期、月、年的信息,每月的天数和闰年的天数可自动调整,时钟操作可通过 AM/PM 指示决定采用 24 或 12 小时格式[2]。通过它可以实现断电时间记忆功能,防止在意外断电后,在没网络的情况下时间归位。

温湿度传感器应该是 sht20,有做开槽和开孔,测量结果还是可以的(反正差不到 1 度也感觉不出来~)

电池 1.665Wh, 3.7V,可以推算出容量为 450mAh,目前使用一周电池还是满的,还是比较耐用的。

屏幕与主板通过碳膜连接,时间久了碳膜可能会断裂,导致显示出现问题,其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以上就是全部拆解内容,以下是文中引用来源,感谢观看。

[1] 来源:https://taoic.oss-cn-hangzhou.al ... Z_1633501277000.pdf
[2] 来源:https://static.assets-stash.eet- ... f9-ba4812e33dc7.pdf

网友A:
如果连网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网的就更好了。

就是联网的,毕竟用了 8266

网友B:
我看上这俩PCB尺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这俩PCB尺了...

一把是龙顺宇老师的一把是杜洋老师的

网友C:
对呀,导电橡胶需要很多螺丝!

网友D:
其它的都还行,就是PCBA和液晶屏连接用斑马纸实在有点说不过去,50块钱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导电橡胶需要很多螺丝!

就单边,可以用卡扣把电路板卡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的都还行,就是PCBA和液晶屏连接用斑马纸实在有点说不过去,50块钱的啊 ...

是的,之前好多用斑马纸连接的屏幕,后面都慢慢丢划

网友E:
用esp的mcu就说明不是计较功耗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esp的mcu就说明不是计较功耗的设计

每天更新一次天气的话,功耗还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低的

网友:
这俩PCB尺不错

网友F:
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时钟走时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时钟走时准不准?

联网自动校时的,很准的

楼主:
淘宝上有比较多的,我这俩是买开发板送的

网友:
这个是靠网络连接厂商的服务器来获取天气信息么?

网友:
看上去可以改8025,改一下提高时间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的都还行,就是PCBA和液晶屏连接用斑马纸实在有点说不过去,50块钱的啊 ...

50元只保证利润,不保证品质

网友:
斑马线还有生存空间啊

网友:
要是用墨水屏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