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 deli LE09 电子钟

楼主:
前段时间逛淘宝,刷到这款电子钟,看它带个日历功能,还能设置备忘录,心心念念了很久,奈何价格一直 100 左右,实在是囊中羞涩。

前两天刷张大妈,发现这款设备在狗东上有秒杀活动,抱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试了下,铛铛铛铛~

机身 18.5*11.5(手动测量大致读数),机身背面有 4 颗螺丝钉,普通十字螺丝,拿下~

内部 8 颗螺丝钉,背面只可见一晶振,可以说是否简洁。

拆下螺丝,果不其然,硕大的牛屎位于板中。

主板右下角是负责调整时间和设置备忘的触摸芯片,芯片型号 AiP5905。AiP5905是一款电容式触摸按键电路提供5个触摸按键通道,可通过外部电容调整灵敏度。 AiP5905的每个触摸按键通道对应一个输出端口,触摸检测结果直接以高/低电平的形式输出[1]。将屏幕中的图标通过导电橡胶与主板连接,未拆解前以为是屏幕下面对应位置是弹簧的。

主板左侧是蜂鸣器驱动电路。

以上就是拆解全部内容,由于是邦定封装的,没有任何可以扩展的能力,如果想复用屏幕,只能自己重新设计板子了。
PS:必须吐槽一下这个产品竟然没有使用时钟芯片,一断电时间就复位,使用体验很差,另外备忘录功能也只能选择内置的几种(会议、会客、考试、课程、纪念日、出差和生日),并且是单次的,感觉没啥大用。

复原后的图

买这个纯粹是为了新鲜,35 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100 多就算了,如果有 wifi 或蓝牙同步的话,倒是值得一些。

偷偷秀一下自己做的时钟(应该不会有人看到这里的

[1] 来源:http://www.i-core.cn/upload/file173405833719/instructions/AiP5905%EF%BC%88%E4%B8%AD%E6%96%87%EF%BC%89.pdf

网友A:
还带联网功能?

网友B:
触摸按键用在电子钟上,还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C:
最后小时钟是亮点

网友D:
deli的办公用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带联网功能?

没有,全靠手动设置,而且没有专用的时钟芯片,没有断电记忆,100 块的话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按键用在电子钟上,还是头一回见到。

俺也一样,我想到不可能全屏触摸,应该是和触摸小灯一样,用弹簧抵在屏幕指定位置的,没想到是导电橡胶,还是比较有创意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i的办公用品不错

这个没毛病,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贴牌产品了,不能对品牌有太多的光环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小时钟是亮点

还有待完善

网友:
之前有一个这个牌子的温度计,上面的时间每月慢5分钟,换了好几个晶振都不管用,不知道是不是匹配电容的问题,另外一个未知品牌的换了晶振基本上能做到每月误差30多秒

网友:
就是这个(大概有几年了,电路板写的是19年生产),换了好几个晶振都不管用都会慢,按键是锅仔片,已经几乎不管用了,必须要使劲按,图中compas的电子钟每月误差大约20秒左右,温度计是6-7月设置的时间,已经慢10几分钟了,回来试试把和晶振连接的20pf电容去了能不能准

网友:
35这个阔以,楼主也是老二次元了啊,哈哈

网友:
电路挺简单

网友:
100块买个日历,感觉很贵阿